新手学AVR:M32+Proteus+GCC,使用T/C1输出比较模式得到20kHz方波信号时诡异的频率问

楼主(2010-04-10):
利用AVR的T/C1的OC1A引脚输出50%占空比20kHz方波,并用频率计测量,结果遇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T/C1设置为比较输出模式,时钟为1M无分频,源程序很简单,如下: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counter 25

SIGNAL(TIMER1_COMPA_vect)  // T/C1 ISP
{
     OCR1A=OCR1A+counter;             //SET TO NEXT MATCH (TOGGLE) POINT
}

int main(void)
{
     DDRD|= (1<<PIND5);     //SET OC1A BIT (PIND5) FOR OUTPUT
         TCCR1A|= (1<<COM1A0);           //SET PRESCALER TO Clock(1M,1us colck)
         TCCR1B|= (1<<CS10);            //enable output compare mode to toggle OC1A pin on match
         TIMSK|= (1<<OCIE1A);           //UNMASK OUTPUT COMPARE MATCH INTERRUPT FOR OC1A
         sei();                         //set global interrupt bit
         while(1)
         ;
}
得到的结果却让我瞠目结舌,输出居然只有8Hz!与预期的20kHz可相差太远了!
仿真结果如下:

debug result (原文件名:debug result.jpg)
我试着输出11kHz,10kHz或更低的频率,都正常.但12kHz就出现上面的问题,频率计显示与预期相差很大很大
再试着调整MCU时钟频率,在8M无分频下可以输出80kHz,但再高也会出现上面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AVR的T/C最高输出频率为大概十分之一MCU时钟频率?
请各位老大们指点,多谢了!

网友:
实际用T/C0也有同样的问题,TCNT设置100和101,输出频率变化达0.42517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