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下载程序

楼主(2010-04-10):
ICD2下载PIC16F726程序时出现: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C1,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检查电压正常,VPP,PGD,PGC和VDD、VSS也正常
重新换上新的MCU也试过。就是一直出现这个提示,请高手帮忙,谢谢!
此ICD2在别的电脑上下载PIC16F690的OK!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45341.JPG(文件大小:1.3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新建 BMP 图像.JPG)

网友:
目标板有问题或者目标板没加电。

楼主:
最后是目标板的MCU坏了,新的也是有坏的

网友:
ICD2不能直接搞72X,VPP太高了。加个431之类的把VPP调节到10V以下。或者你可以考虑用PICKIT3。

网友:
建议用5V目标工作电压下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