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0-04-10):
我做了一个电路,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的启动;正转-》转速检测到堵转后停止-》停2秒后反转-》回到初始位置后停止,这样循环。同时可控硅是可调压的,测试时没有问题,这个电路原来是控制单相交流电机的,使用中一直没有任何问题,但加了整流桥控制直流电机后,就出现了使用中经常会出现整流桥损坏或可控硅损坏,我对可控硅只是一知半解,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切换过程是先关可控硅,延时200ms后,继电器换向(换向是为了再生制动),电路如下

网友:
一、直流电机有很强的反电势与原电压叠加后有很高的反压,要加续流二极管(可加在继电器前)。
二、加了全桥后就可用单向可控硅可提高可靠性,当然电路也要改一下,要控制在直流端。

网友(2010-07-12):
问一下楼主,你那可控硅是用来调压的?怎么个调法?

我看到的调压好像是这样子调的.我是一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