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今天公司修理电容补偿柜时发生爆炸燃烧。请高人指点分析原因。

楼主(2010-04-10):
还好柜子门是关上的,不然人可能都没有了。

说是爆炸燃烧可能有点过了,其实就是铜质保险座突然冒火被烧化,还好及时切断母排。

过程是这样的:

1、补偿柜的自动系统故障很久了,早就改成手动投切。

2、近期工厂大修,电气人员检查电容柜(10KV变6KV,功率容量不记得了,不过比较大的,6000V中压电机都有几台)。

3、手动投切时,柜子里面的铜质保险座突然燃烧,被烧化。

4、幸好旁边的人马上切断母排。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

我是外行,奉命调查这个事故的原因。

电气人员分析是手动投切太快。

我查了一些资料分析:1、放电回路失效2、手动投切太快。

请高人指教!

网友:
帮忙分析,仅供参考,我也是外行。1,电容柜放电电路有问题。2,是否有过零接入。3,电路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
曾经在热电厂发生过一个10KV高压开关柜因触头接触不良造成起火燃烧的事故.

网友:
LZ说的“手动投切太快”这个理由我认为不成立,手动投切电容,电容接入电路的时间实际上是随机的,不存在快慢的问题,倒是放电回路出了问题或者电容没有过零投切,就可能造成投切涌流。

楼主:
詹姆斯王,你来了啊。。。欢迎。。。。

我是外行,那柜子我上次去看的时候,看到那么粗的母排,人在上面操作,我很担心想阻止他们,后来电气人员说只是进相柜,直接手摸都没关系。差点闹了笑话。对此,我还有疑问现在还没有解决。那就是人在接入的进相机上操作国家有何规定?参照带电作业否?

我对这电容进相柜不了解,在网上曾经查过“智能静止进相机”的原理,但没有找到个图看。

我想请教一下楼上,手动投切怎么“过零投切”呢?因为是手动投切,人不可能判断出50HZ过零啊?

网友:
电容短路了,突然手动投切到了那个坏的电容

网友:
认为是短路。
难道保险管也短路了?电力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指示很明显。

网友:
一般来说电力电容器有个保护,就是击穿后介质烧损使得内部压力增高,使得电容器内部接触片(或熔断片)被拉断而形成断路,所以如果电容器短路,一般来说会自动处于断路状态,故电容器短路造成铜排连接处熔断的情况应该比较少。
个人认为接触不良的情况可能比较多,特别是使用久了的电容器,铜排端子氧化应该比较厉害,这时候如果存在投切涌流,则会造成铜排端子烧毁。
手动投切一般来说指的是直接用手动投切开关投入或者切除电容器,或者是按钮控制电容投切接触器投切电容,与现在的光耦+自保持接触器自动投切电容的工况有比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说,手动投切做不到过零投切的。
高压柜一般有高压隔离开关,柜门打开则机械连锁断开高压隔离开关,人就可以检修了,检修电容器,必须放电至几十伏,才不会出危险,而且必须要用高压电笔检测是否还存在高压电,确实不存在高压电,才能检修。
进相柜没接触过,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大胡子大叔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