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11复位芯片疑问

楼主(2010-04-10):
各位 我现在用MAX811复位芯片 手册上没说该芯片有没有上电复位功能 请问各位谁用过这款芯片 该芯片有没有上电复位功能?一般的复位芯片都有上电复位功能吗?谢谢!

网友:
有的,你仔细看看他的datasheet,他是检测输入电平的值,当低于某一固定值时(根据型号不同而不同)就会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2010-08-20):
上电超过1V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完成后,就维持高电平,掉电低于1V,就维持低电平
另外有手动复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