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看一下这个波形用vhdl怎么实现哟,谢谢

楼主(2010-04-10):
C在B的上升沿置为1,在A的上升沿置为0,,本想用两个进程进行边沿检测,但在不同进程对同一个信号赋值,是不能综合的呀。代码如下,请大侠指点一下呀
process(A)
        begin
                if(rising_edge(A)) then
                        C<='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B)
        begin
                if(rising_edge(B)) then
                        C<=1';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下面这样应该可以把,我没实际模拟啊,觉得应该可以

process(A,B)
begin
if(rising_edge(A)) then
C<='0';
elsif (rising_edge(B)) then
C<='1'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你B脉冲永远在A为高时出现?还是不一定?

楼主:
B是在A为高之后出现.A脉冲也一定比B宽,A和B是用一个比较器用不同的阀值电压对输入的波形比较得到的。

网友: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a is
signal flag:std_logic;
begin
process(a,b)
begin
  if a='1' then
    flag<='1';
    if b='1' then
      q<='1';
    else
      if flag='0' then
        q<='0';
      else
        q<='1';
      end if;
    end if;
  else
    flag<='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楼主:
上面这位大侠的程序不容易看太懂哟。跑了一下仿真,波形也和下面的对不上哟。

网友:
RS触发器行吗,你试试看

网友:
RS触发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按照楼上的办法试了一下,

仿真结果

网友:
时间是多少啊?你得考虑门的延迟时间

楼主:
再试了一下,加大了延迟时间,能在b为单个脉冲的时候实现功能的。
如果在A为高期间有抖动就有跳变了,还是谢谢上楼,感觉通过vhdl边沿检测实现的确还不容易呢

楼主:
又仿真了一下,还有没覆盖完的情况

网友:
楼主看下555 时基电路,好像就是两比较器加一RS触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