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串联,与门形式接入PLC

楼主(2010-04-10):
准备把多个接近开关(超过10个)AND起来,如果是直接连接产生的压降可以让PLC检测不到,且单独一个接近开关动作状态看不到,想独立连接每个感应器,然后感应器的状态又用与门形式输出接入到PLC上,有没啥好的方法推荐下,三菱PLC,感应器2线制DC24V的

网友(2010-09-1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用的是三菱的什么系列的PLC呀?我用的PLC都自带24V电源的呀,而且你不是把十多个传感器蓝色的都接到PLC输入的COM,棕色的分别接到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你的意思!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接近开关串接进PLC,会没信号,也没有意义 ,只有并联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