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 完全敞开随便用吗?

楼主(2010-04-10):
看到很多模块用这个频段,说是ISM频段,免申请,免许可证,是不是国家根本不管理?用来做什么产品都行?10mw发射功率是不是100%没人管?最重要的是没有被查处的案例吧?

网友:
这个频段是无委核准的工业、医疗和科学频段之一,准许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核准用于民用设备无线控制,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网友(2011-06-25):
433M只是ISM的规定的第一个区域可用啊
中国是属于第三个区域,按理是不可用的!!!?

网友:
只要是搞无线的业内人士都知道
这个频段在国内很模糊

属于业余频段,有执照的话可以正常用到100W,比赛时可用到1000W
又是以前军方占有共用的频段,比如用在某飞机的无线电高度表(现在已废弃)
现在有人拿它靠国外的ISM,但很多人不知道使用规则
每逢重大活动,要求大家让出来的,首先是这个频段
有许多国营大单位,肆无忌惮的在这个频段的某频点不间断的发送数据,没人出面干涉
被许多使用移动设备的人当作应急的备用的频段
......

网友:
国内ism不严格,很多都按国外的来,rfid还手机频段
不过433也不是业余频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内ism不严格,很多都按国外的来,rfid还手机频段
不过433也不是业余频段

430-440MHz是典型的、被国内外HAM广泛应用的、使用率极高的业余入门频段,其中包含433MHz。
但这个频段在内地划分成业余作为次要业务,地方的无线电管理部门可以将此频段不指配给HAM使用。
业余频段并不是随意可以使用,需要办理电台执照才可以使用。
所有频率除了特定的几个微功率可以在严格条件下不需办理执照使用,其他的包括飞机、船舶、广播电台等等,都需要办执照的。法规要求是这样。

网友(2011-08-02):
好多无线抄表都用这个频段,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2011-10-15):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

IS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

工业-科学-医学 = ISM

网友:
你看对讲机的功率就知道了。。。。没人问的。没人管的。
除非把飞机干扰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国内ism不严格,很多都按国外的来,rfid还手机频段
不过433也不是业余频段
430-440mhz是典型的、被国内外ham广泛应用的、使用率极高的业余入门频段,其中包含433mhz。
但这个频段在内地划分成业余作为次要业务,地方的无线电管理部门可以将此频段不指配给ham使用。
业余频段并不是随意可以使用,需要办理电台执照才可以使用。
所有频率除了特定的几个微功率可以在严格条件下不需办理执照使用,其他的包括飞机、船舶、广播电台等等,都需要办执照的。法规要求是这样。

黑龙江就不给指配。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貌似大家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2011-12-08):
广告。该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频段是无委核准的工业、医疗和科学频段之一,准许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核准用于民用设备无线控制,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实际操作好像把这些限制都给潜规则掉了

网友:
在随意用的同时,也准备好被其它人干扰。

民不举官不揪。举了也懒得揪。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