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你可以只用一条串行电缆把Rigol浦原 DS1052E 变成100MHz DS1102E

楼主(2010-04-11):
For those with a Rigol DS1052E oscilloscope, you can now turn it into a
100MHz DS1102E with just a serial cabl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hXfVYWYXE

Dave.

--
================================================
Check out my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Video Blog & Podcast:
http://www.eevblog.com

楼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哦也许后天上传视频,可以翻_墙的tx自己直接去看把。

网友:
在串口下个命令,然后关机重启就变了,有兴趣的试试,不过不知怎么变回原设置
帮楼主贴个附件:

网友:
看了,只是发个命令把型号改了,而且重要的是时基也跟着变了。不错。

网友:
我晕~~~ 看来要买一个了

网友:
越来越有趣了

网友:
晕,原来这个帖子里的视频前几天已经看过了,而且3楼的附件清晰度太差,还是这个清晰,前几天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7633&bbs_page_no=1&bbs_id=3053
顺便把清晰的视频也贴上来

网友:
弄半天传不上,52M大,分解成9.9M一个也不行

网友:
快传啊,我正要改造。

网友:
我的串口线连接DS1052E没有反应,我的是交叉串口线,应该没是没问题吧
难道还需要在机器上设置什么么

网友:
RS232还是TTL?这是个问题。

网友:
RS232,用电脑来连接示波器后面的RS232口,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买来就是坏的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图像失败,再传视频,请稍候。

网友:
晕死,咋弄都传不上视频

网友:
看不到視頻或聽不懂英語的網友可看看我的中文教學

网友:
升级以后功能完整吗?

具体跟原生DS1102E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知道原生的DS1102E又可以怎么改……

网友: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把DS1052上级后,如何降回来。还有,同19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理用:INFO:MODEL和:INFO:SERIAL命令设置成原来的被,我猜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串口居然用直连线,不理解,搞得我还以为我的串口坏了

网友:
买了50mhz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这么简单?那么硬件上是不是需要做更改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倒是和显卡的GPU一样,所谓的低端GPU只是屏蔽了高端的XX条流水线,然后高人又用超人的智慧打开了被隐藏的XX条管道,然后。。。。。。。。

网友:
这个要顶,坛里那么多买了1052E的,有没有试过的呢?
我自己的1052这几天正在用,忙过这段一定要试一下,哈哈

网友:
试过了,不行啊……
重启机器后啥也没变,难道我的软件版本太新了,升级操作已经被屏蔽了?
我的软件版本号是: 00.02.01 SP3

大家有没有成功的啊?

网友:
升级后性能不知道有没有变啊

网友:
看了一下老外的讨论,的确是版本问题,新版的此法无效。
真是郁闷,David的是00.02.01 SP1就可以,我这个SP3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升级后性能不知道有没有变啊

看视频,前后还是有挺大差别的,波形明显好多了。里面还有跟tek的对比,呵呵

网友:
真的可以升级?视频为什么连接不上?

网友(2010-05-25):
我的1052E 版本00.02.01 SP3 可以按此方法升级!
序列号后9位数字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
我的01。05 升级 02。02 SP2 再升级 02。04  感觉02。02 SP2 反应慢了,但USB连接PC 成功了,之前01。05 可以识别硬件但没办法连接 现在用02。04 反应速度快了。 其它未发现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联接PC与驱动版本以及固件对应的应用软件版本也有关系

网友:
发现只要用此方法即可将1052E变成1102E,带宽也由50M变成100M
(切换后示波器会自动改变AD8370增益作补偿),切换后记得作一次自效准。
老外去高通电容只是把带宽扩到100M之外而已,但会使带宽内曲线更不平坦,慎用!

网友:
感谢楼上,终于说道带宽的问题了。
我的版本是SP1,在升与不升间徘徊许久。

网友:
老外去高通电容只是把带宽扩到100M之外而已
上300M吗?玩大了吧~!

网友:
郁闷啊,自己焊了条 母母直通串口线(9条线一对一,全部对应),然后超级终端发出指令,示波器没有回应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郁闷啊,自己焊了条 母母直通串口线(9条线一对一,全部对应),然后超级终端发出指令,示波器没有回应

\1-2-3-4-5/     只要2。3。5 就够了,其它都是多余的。示波器没回应 (论里有教程,可能你没按ALT+010吧!)
\6-7-8-9/

网友:
串口连线解决了,试过多次,升级不成功,我的版本:00.02.02.SP1

网友:
试下换个键盘~! 我在笔记本输入ALT+010 是没反应的。换台式机就可以了。可能是超级终端只支持标准104键盘输入。

网友:
升级成功!

多谢各位!

网友:
我的版本00.02.04,不能升了
输入第一条命令,有回复。
再输入第二条,试了几次,都一样。重启没有变化。

网友:
0204要降级到0201或0202,然后修改。再升级回来,升级后型号还保持为1102
好像是三条命令不是两条,:info那隔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版本00.02.04,不能升了
输入第一条命令,有回复。
再输入第二条,试了几次,都一样。重启没有变化。

朋友你有比02.04更新的固件?  要降级到0202 SP2 的。那个老外论坛有人问过,回复02.02 SP2 固件是无敌版。 可升可降。其它版未用过嘻。。

网友:
我降级到0201后操作的,再升级到0204,东西在这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663958&page=24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663958&page=59

网友:
好的。多谢,再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版本00.02.04,不能升了
输入第一条命令,有回复。
再输入第二条,试了几次,都一样。重启没有变化。
确实是3条命令的。

每一个:INFO:都是一个命令行,输完了要用ALT+0 1 0组合键执行一下。

另外在修改的时候,可以先把然示波器液晶屏上显示自己的系统信息,这样你的后面两句命令就会执行一句,显示一句的效果。

示波器液晶屏上的的反应:
第一行命令,不反应;
第二行,示波器型号改变(第一行字)
第三行命令执行后,示波器屏幕上的第二行显示改变
OK

02.02.SP1 这个版本升级成功。

网友:
不行就试一下02。02。SP2 的。没遇见过你的问题

网友:
mark,我订的DS1052E明天到货,立马开刷

网友:
WinXP 的 hyperterminal 一直是有点问题的,  建议用 Win2000 比较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人在莫
我的是笔记本,没有232的口,请问用usb的如何升级

网友:
怎样进入命令

网友:
是否要在DOS下进行

网友:
这里有个详细教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0806-7-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G:
mark,我订的ds1052e明天到货,立马开刷

你的ds1052e在哪里买的多少米。我也要买。

网友:
以后你们到 tjzhky 李军 那买示波器叫他直接升级好就行了

网友:
我在李军那里看到有人已经把50刷成100的了。是那位?进来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
刚在李军那买的   根据50楼的资料  先降版本  再通过串口刷机  再升版本  ok

买这个机器的初衷就是好奇想刷一下

网友:
你们搞的 李老板那DS1052E卖的很获

网友:
今天突然想到既然已经刷成ds1102e了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用ds1102e的固件了呢?
呵呵 要是成的话我也弄一个。

网友:
据说最新的1052已经改了固件不能刷成1102了,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教各位大师,我的版本改为02 02 sp2的。用usb数据通讯输入第一个命令回复序列号
第2个命令序列号没有了没有显示,重启示波器也没有反应。是啥原因。

网友:
1.先用USB口把版本改为DS1000E-00.02.01.01.00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3284J7GRUE.zip(文件大小:1.32M) (原文件名:DS1000E-00.02.01.01.00_.zip)

2.用【18楼】 Offer 的方法改型号

3.再用USB口把版本改为DS1000E(D)(DSP)00.02.04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3287PHAQLP.rar(文件大小:1.27M) (原文件名:DS1000E(DSP)00.02.04.rar)

网友:
这个版本用USB无法识别序列号的
难道只有用232弄才行的

网友:
我现在的是02 02 SP2的,能否升级到购买的时候04版最新的

网友:
我的DS1052E现在的等效采样是25G,最小周期是2ns,是否升级成功!
但是型号还是ds1000E
这样是否是正常

网友:
谁有DS1052E的02 02 sp2的软件版本啊,能上传码

网友:
回复 网友I:

DS1000E的02 02 sp2的软件

网友(2010-06-28):
回复 网友J:
我在李军那里看到有人已经把50刷成100的了。是那位?进来交流交流经验

呵呵,这贴的资源已经很全了
论坛上相当多的朋友已经刷成功,只是没有发言。
目前手上这批货,好像成功率很高,现在还可以刷。
不知道将来厂家会不会屏蔽。
买了就是赚到了~

网友:
我的用usb转串口线的也搞定了,呵呵,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的用usb转串口线的也搞定了,呵呵,不错

昨天有个客户还问我USB转232能不能用,毕竟很多主板已经没有串口了,看来也是可行的~~
另外提醒,刷固件时一定要谨慎,否则会直接导致无法开机~
出问题请及时与我联系13516136116李军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G:
mark,我订的ds1052e明天到货,立马开刷
你的ds1052e在哪里买的多少米。我也要买。
我QQ:44957397
也可以直接登录http://rigol.taobao.com
给论坛朋友有优惠,接头暗号:ouravr

网友:
刷机导致无法开机的厂家给保修吗?

刷机成功,但是后来出现和刷机无关的故障的厂家还给保修吗?

网友:
类似PSP的刷机步骤,哪天也把自己那台刷刷看,呵呵

网友:
今年4月产的就不行了,已经做了手脚,你改完型号,重新启动就会自动恢复DS1052E
这种的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今年4月产的就不行了,已经做了手脚,你改完型号,重新启动就会自动恢复ds1052e
这种的可以用

引用图片

有没有做手脚我不知道,我买的是4月28号装箱的机器,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标记的机器,买来当天就用usb刷的,一次成功。

网友:
果然很惊啊,今年春节后在李军哥店里买了台1052,回家试试看啊!

网友:
我的也好了,只是不能用他原来的序列号,改了序列号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普源也玩开核,哈哈哈。

网友:
有趣,继续关注中。

网友:
有意思 ,我的1052e也变成了100M

网友(2010-07-29):
统计了一下,这批货升级成功率100%~
有几个说不行的改了方法就可以了,不同固件版本的操作上是有些区别,成功与否和示波器新版老版的似乎没有太大关系
另RIGOL管理层已经知道此事,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屏蔽这个“开核”~

网友:
回复 网友M:
统计了一下,这批货升级成功率100%~
有几个说不行的改了方法就可以了,不同固件版本的操作上是有些区别,成功与否和示波器新版老版的似乎没有太大关系
另rigol管理层已经知道此事,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屏蔽这个“开核”~

呵呵,我去年6月在LS店里买的机器,前段时间也成功刷为1102E了

网友:
今日在LS的LS也买了台,激动中,祝我刷机成功啊!~~~

网友:
哈哈,成功了!~~~~~~~~~~~~~~~~~~~~~~~~~~~~~~~~~~~~~~~~~~~~~~~~~~~~~~~~~~~~~~~~
过程很简单:
1、刷00.02.02
2、连接串口线输入以下命令:
*IDN?
:INFO:MODEL DS1102E
:INFO:SERIAL DS1EB你的序列号
3、刷00.02.04
4、重启,OK!~

网友:
有刷机教程没,想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M:
统计了一下,这批货升级成功率100%~
有几个说不行的改了方法就可以了,不同固件版本的操作上是有些区别,成功与否和示波器新版老版的似乎没有太大关系
另rigol管理层已经知道此事,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屏蔽这个“开核”~
呵呵,我去年6月在ls店里买的机器,前段时间也成功刷为1102e了
【92楼】 40560335

恭喜恭喜^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