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905的配置字问题

楼主(2010-04-11):
我在读取NRF905配置字的时候,有时候能够读取正确,可有时读出来又不正确。
而且程序和电路都没有改过。就是同一个程序下到芯片中去。
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返回的值,有时读出正确,有时读出来又不正确。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看spi的时序正确不? 是不是spi速度与nrf905不匹配?

楼主:
spi的速度???

楼主:
弄了这么一段时间了,还是搞不定。

我如果用I/O口来模拟SPI,那怎么来算接口速度。
还是NRF905的速率应该是多少啊??看了资料好像没有写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