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个很 奇怪 的mos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0-04-11):
如图,主回路是一简单的分压电路,串联2个1k的电阻,mos管用的是2N7000,Vgs最高3V就能导通

1.我在控制端(MCU I/O)接信号发生器: 输出方波,电压为3.2V-0V, 占空比50%,输出端(out)正常,是同频率同占空比6V-0V的的方波

2.控制端G接上3.3V的单片机输出脉冲后(直接G,S不接),输出时1.5V左右的方波;

3.控制端G接3.3V单片机输出脉冲,S接单片机GND,输出立即为0V

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

网友:
G需要10V左右才能完全导通

楼主:
这种mos管需要很小的电压就能完全导通的,文档上说Vgs(max)=3V

网友:
你的系统  应该是地连在一起了

楼主:
我的系统的地是独立的,信号发生器的地接的S,两路电源系统各自独立

网友:
回复 楼主:

GND怎么接的?S端的GND和你图上画的GND是一个吗?那岂不是把电阻给短路了?而且MosFet也把12V-GND短路了。

楼主:
控制信号和图上的12V-GND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控制信号(信号发生器和单片机I/O)出来的信号没有和图上的GND共地!
它们的地是分开的

网友:
n沟的要关地

楼主:
关地?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MCU的地与12V电源地多半已经相通了。不然,可能是MCU的输出特性太软。导致开通不彻底。

网友:
且不谈合适不合适,要想能工作,把你的单片机系统的地接到S极去,不过这样单片机的电源轨会随着S浮动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接法,单片机输出3.3V的时候没有参考点,也就是没有回路,没有回路的电路是什么?

隔离不是这么搞的

网友:
你的电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你的目的是要让MCU的IO来控制MOSFET,使它能够开关动作.然后使OUT也能够根据IO的开关,输出6V的开关信号.
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希望您能指教一下,我实在不太懂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MCU输出,是正常的,怀疑是不是MCU有问题了,我用的MSP430F149

楼主:
我现在只是想测试一下,用单片机控制mos管作为电子开关,实际应用还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用mcu控制一个电子开关,想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网友:
电路画的有问题,
你的G如果接地,OUT端就是0电位了,输出要不为0还就怪了呢,
得好好补一下初中物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意思是我的mos管用的位置不对,应该接在地那端??

网友:
 这种接法,类似于三极管的共集接法(射极跟随器),一旦管子开始导通负载有电流流过,源极S的电位便上升,无法保证Vgs间有足够的电位差。
 如负载无需共地,可改成把负载接到漏极上去,如负载要共地,则需改用P通道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你的目的是要让MCU的IO来控制MOSFET,使它能够开关动作.然后使OUT也能够根据IO的开关,输出6V的开关信号.
是不是?

是的,但是输出的6V 不是用来做开关信号的,我只是用这个来测试mos管的开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接法,类似于三极管的共集接法(射极跟随器),一旦管子开始导通负载有电流流过,源极S的电位便上升,无法保证Vgs间有足够的电位差。
 如负载无需共地,可改成把负载接到漏极上去,如负载要共地,则需改用P通道MOS管。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控制回路跟主电路是分开的,这样也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你了,我试试

网友:
21楼正解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源极跟随器

网友:
从手册上知,输入3V电压就导通,这是没问题的,MOS管确实可以导通,但你可以画一下等效电路.输入3V电压,进MOS管,假若(这里是假设)正常导通,第一个电阻到地的电压是12V,即MOS管的S管到地是12V!!!

          这时再分析,输入端加的3V电压,过MOS管,再过12V电压??!!!! 呵呵,到此,MOS立即截止,所以3V输入电压输入后MOS立即导通,但遇12V电源后,立即进入截止!!! 在这个电路中是不能触发的!!!

     如果你对上述分析还有怀疑,你可以把12V换成3V电源试试,应该立即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信号发生器为何能导通呢,我不太理解

网友(2013-07-26):
mark,mos管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