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版本飞控

楼主(2010-04-11):
(无正文)

网友:
LS,除了控制板以外的硬件,我想买一套。不知道哪里有卖,价格多少?

网友:
装在四轴上的fc貌似和上面的不是一块板子啊

楼主:
目前好象我知道的只有德国的卖~国内这个太贵了~主要是传感器~

网友:
information on FlightCtrl ME:

high quality Gyroscope in MEMS technology by the manufacturer Analog Devices

5 Servo outputs

Power supply is now a Recom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optional: second voltage supply for servo bestückbar (not included)
Servos and external lighting connected via pin header
4-layer design

楼主:
楼上的~我英文不懂啊~
你想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习下英语:
high quality Gyroscope in MEMS technology by the manufacturer Analog Devices
(使用MEMS技术的高性能陀螺仪)
5 Servo outputs
(5伺服器输出)

Power supply is now a Recom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电源供应现在是开关稳压器)

optional: second voltage supply for servo bestückbar (not included)
(可选:提供给伺服器第二组电压的供应)
Servos and external lighting connected via pin header
(伺服器和额外灯光连接PIN)
4-layer design
(四层板设计)

第一次翻译,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就是FC2.0ME版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