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PIC单片机OTP型号是怎么调试程序的?

楼主(2010-04-11):
请教一下大家,PIC单片机OTP型号是怎么调试程序的?
OTP型号只能烧一次,但是在程序确定之前肯定需要调试程序的,不可能买一大堆OTP芯片回来一个一次地测试吧。我想也不会是这样的,最近要用到PIC16C56,大家指点一下怎么调试代码?

楼主:
仿真器没有PIC16C56这款,我找过仿真器只有F系列的,没有C系列的

网友A:
C系列原来都有开了小窗口的芯片,可以用紫外线擦除。你也可以用软仿真看寄存器啊。

网友:
"PIC单片机OTP型号是怎么调试程序的? "

run on flash first, then write to otp.

网友:
买PIC16F56。。。

楼主:
PIC16F56没有这款,
PIC16F54程序空间小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16c56的开发片(紫外线擦除的窗口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C16F56没有这款,
PIC16F54程序空间小一半,

已经告诉你了,可买带窗口的芯片,用紫外线擦除。

网友:
用相近的型号调,
ps:  PIC Simulator IDE 很不错, 以前用过, 感觉很爽.

网友:
用烧写器+窗口片,或者买全仿真器,不过全仿真器都很贵啊。

网友(2016-09-24):
引用 网友A:
C系列原来都有开了小窗口的芯片,可以用紫外线擦除。你也可以用软仿真看寄存器啊。 ...

最近才查了一些pic单片机的资料,请问一下pic 和otp单片机会被解密么?代价有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