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STUDIO 4.12出现的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4-11):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最近在调AVR程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与JTAG连接的时候始终连接不上!在我另外一个电脑上连接时就程序!首先我确保我电脑是没有问题!
出现的错误是:

Error creating plugin : USB_PORT
Error creating plugin : USB_PORT
Error creating plugin : USB_PORT
Loaded plugin SLISP
Loaded plugin STK500
SLISP: AVR Studio Version 4.12.0.491
SLISP: Plugin Version 1.0.0.3

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请用过AVR的朋友过来指点指点!!!!!
各位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脑USB口供电或者是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脑USB口供电或者是驱动出问题了

正解  我之前玩AVR的时候 也是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