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五相电机换成两相电机用mach3控制。台面移动速度是否比原来慢。

楼主(2010-04-11):
原来的配置是:
五相电机步距角0.36/0.72度,丝杆导程5mm。mach3中设置steps per(脉冲数/单位)200。

因五相电机有故障转矩没有力。我想把五相电机换成两相电机步距角0.9/1.8度然后设置两相电机驱动器细分为5,产生1.8/5=0.36度。在mach3中还是设置steps per(脉冲数/单位)200。

我想问:1、台面移动速度比原来快还是慢了。
        2、用三相电机是否比两相电机效果好。

网友:
五相电机比三相和二相都好,五相电机运行平稳.

网友:
也是0.36度速度就不变啊

楼主:
原来三相电机综合了五相和二相电机的优点。看了三相驱动器的说明:有细分为1000个脉冲/转这档。1000个脉冲/5mm=200个脉冲/移动1mm.后来把五相电机和五相驱动器换成了三相电机和三相驱动器。在mach3中steps per(脉冲数/单位)填写200。机器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