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MWare6.5安装的redhat9.0 想在虚拟的linux下ping通开发板 现在ping不通啊!就连PC

楼主(2010-04-11):
如题

楼主:
VMWare6.5设置为桥接方式,网上有说这种方式可以的 可是我的不行。用一根网线直连PC和开发板的。
另外 我用路由器分别连PC 和开发板 试了也不行的(防火墙关了,IP都在同一网段的)

网友:
把ping的打印信息发出来看看

网友:
设成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看看

网友:
在虚拟机上把网卡设置成Bridged (桥接)模式,然后把Linux、PC机、开发板三者的IP地址设置为同一IP段即可。

另外还要检查一下Linux和PC里面的防火墙是不是开起来了,有时与防火墙也有关

网友:
使用桥接方式,把linux和windows的防火墙都关了,然后设置成一个网段就OK了。

楼主:
[root@ARM root]# ping 192.168.1.18
connect: Network is unreachable

楼主:
虚拟机  PING  PC机:

[root@ARM root]# ping 192.168.1.18
connect: Network is unreachable

PC:IP 192.168.1.18
VM:IP 192.168.1.12
ARM:IP 192.168.1.28

楼主:
【使用桥接方式,把linux和windows的防火墙都关了,然后设置成一个网段就OK了 】
试了不行啊 我的是VMWare6.0.2版本不是6.5

楼主:
以下是PC机 PING VMWARE LINUX :

Pinging 192.168.1.12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网友:
我本身是WIN7的系统,装VM6.5,网络一直是问题,3种方式都用了,就是不行。
现在是手动设置的,分配的静态IP,终于能够通信了

楼主:
我的虚拟机启动时提示
The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ost or with other machines on your network.

网友:
vm的网络设置是有点讲究的,要讲明白还是挺麻烦的,简单的方法,把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为桥接就行,如果你有DHCP服务器,例如路由什么的,各虚拟机就会动态分配IP,如果没有DHCP服务就要为每个虚拟机设置固定IP。
当然了,如果你有多个网卡情况就麻烦点,要根据你的连接状况设置VMnet0,或者指定哪个/些虚拟机用哪个网卡等,当有数十上百个虚拟机在运行时如何分配就很重要。

网友:
你的Linux网络有没有激活?
我用的是Fedora 9,装在VM6.5里,每次用到网络要先激活。
在network configuration里点active即可。。

楼主:
To 【13楼】 fjh120  :Linux网络已经激活了

To 【12楼】 favr :我现在就是通过路由器来上互联网的。我的主机是XP系统,用虚拟机装了LINUX REDHAT9.0,想用桥接方式来和主机XP通信,和开发板通信,但是现在都是PING 不通的啊。就是一块网卡的。现在没有连接开发板,只是主机和Linux做实验呢

网友:
傍晚时遇到楼主相同情况,在开始>系统设置>网络,中激活网络设备后,问题解决

楼主:
顶一下 请大家继续帮帮忙啊!

网友:
1.确认网卡驱动确实安装并正确设置?
2.VM网卡与主机网卡为桥接(VMnet0通常)?
3.主机防火墙是否关闭?

网友:
1.确认防火墙已经关闭
2.网线是用直连的,不是交叉网线
3.ip在同一网段,桥接
我是双网卡的,vm6.5  直接在虚拟机上建两个网卡,设定虚拟机网络设置 指定定vm2  vm3各桥接一个物理网卡

楼主:
我的虚拟机启动时提示
The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ost or with other machines on your network.

我的是单网卡的。
我做了如下实验:
1 一根网线(友善的)把开发板和PC机连接,双向都可以PING通。
但是我们不是要通过LINUX系统来进行NFS调试吗?所以必须得LINUX和开发板之间能PING通啊,可是还是PING不通啊

2 用一个路由器连接PC 开发板 LINUX 实验结果也是不行的

大家继续帮帮忙吧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啊,我今天也是装你这个开发环境,可是装到镜像文件那里就装了不了,请问你可以给我点资料吗?就是那个ISO的镜像文件,,谢谢你了,邮箱:836982873@qq.com。。急

楼主:
redhat9.0下载地址
http://www.jb51.net/os/RedHat/1315.html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
在家里的PC 上解决了,在单位的PC上 就是显示本地连接断了 所以也就PING不通的

网友:
当我遇到ping不通时(确定网络设置没有问题 ip是一个网段等): 先设的是bridged 如果ping不通就设为NAT 确定 在改为 bridged 确定...我这样一般是能解决的

楼主:
哦 好的 我试试楼上的方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