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发布下自制的数控电火花微孔机,与大家交流

楼主(2010-04-11):
solidwork的示意图 (原文件名:机床总成.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先发个示意图,机器正在制作过程中,会陆续发来与大家交流

网友:
关注,条件成熟也DIY个

网友:
已经完成 基本原理  优化控制系统和能量供给系统 需要完成 恶劣CNC玩具后 在看是否有时间玩个

对电源 供给上 我打算 采用 2个电火花动力源  一个是长期工作的  另一个是在接触到工件后 作为主动力输出的

还有对 电源的电流也就行 控制 不用大功率电阻

给进量控制系统  由于没作检测电路 目前还是在手工控制给进量  预期目标还是作成 自己动给进控制  (最讨厌就是短路时的处理)

  保护、散热液体、  还要找尽可能 微微导电 又不能太能导电 又不能不导电~~~ 可能有成品

网友:
关注中.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我怎么不能看图片呀,红叉叉一个,要是点那个红叉叉就会弹出一个中国电信绿色上网提示,要输啥密码?

楼主:
发两张以前制作的机器加工的小孔,直径0.28mm,深度1.5mm

网友:
电极不会是用 秀花针吧  乌极没这么小的 我的作品~~~是拿去 烧穿 高速钢刀 用的

楼主:
我的数码相机坏了,等买了新的,拍几个更小的孔亮亮相,呵呵

网友:
没动作了

楼主:
机器正在制作中,发点照片

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线路板 (原文件名:线路板.jpg)

自产自用的老机床 (原文件名:自制自用电脉冲机床正在加工.jpg)

肚子里的样子 (原文件名:肚子里的样子.jpg)

后面 (原文件名:机器后面.jpg)

控制柜 (原文件名:控制柜.jpg)

加工的孔样 (原文件名:加工的孔样.jpg)

孔样2 (原文件名:孔样2.jpg)

左边 (原文件名:左边.jpg)

右边 (原文件名:右边.jpg)

以前加工的小孔 (原文件名:以前加工的小样.jpg)

网友:
~~~~没法比阿 ~~~~

楼主:
机器装的差不多了。就要用到的三件套展示,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器装的差不多了。就要用到的三件套展示,呵呵。

引用图片

IBM的型号多少阿

还是老IBM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x21
只用来编程,杜绝病毒

网友:
看来是机床厂的,相当厉害啊。无锡的机床是相当的厉害。

网友:
【楼主位】 wuxilzf1975
很想做一个这样的JJ。菜鸟请教下,我的火花机可以在电极头上加个电极丝旋转装置,
实现火花机、小孔机一体化的功能吗?
能量就有原火花机的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标准配置的火花机增加功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倍速特340的,标准火花机。
X、Y轴不能动的,也没想要去实现CNC自动多孔加工

刚去外面打孔,看到一台宝玛的小孔机.
想法也更坚定了……小孔硬质合金加工收费真有点受不了
楼主如果能带领大家开源:火花机增加小孔加工功能,肯定是功德无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速小孔机的电路与我的不同,我的是精细放电电路,高速小孔机的电流比我大一个数量级。不过高速小孔机的电路我略有了解,大型火花机的电路就不熟悉了,你要提供下火花机电路我才可以试下行不行。还有,高速小孔机通过空心管高压水冷却电极和排屑。火花机好象没有高压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倍速特340的,标准火花机。
X、Y轴不能动的,也没想要去实现CNC自动多孔加工
刚去外面打孔,看到一台宝玛的小孔机.
想法也更坚定了……小孔硬质合金加工收费真有点受不了
楼主如果能带领大家开源:火花机增加小孔加工功能,肯定是功德无量

需要打孔的直径和深度?我去用DIY的火花机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火花机可以增加一个小的高压泵,就利用火花机油就可以。
2.可以选用标准的穿孔机旋转头、水封和标准电极等……
就是只利用火花机的XYZ三轴、XYZ轴的位置显示和电脉冲能量。
难点是否在于
小孔机的Z轴运动连续小电流(是控制放电电压?)来实现进给的,
与火花机的是脉冲间隙动作的不同

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单独增加一个穿孔机电箱,来控制放电电流和Z轴的进给、水泵的开始……
Z轴的控制可以增加一个转换开关来实现火花加工和小孔加工,这样还可以利用原有的Z轴伺服和传动。
Z轴的位置显示无所谓的,因为我的是穿丝孔。

回复 网友C:
------------------------------
我的硬质合金YG8,一般打孔深度是40mm左右,孔是做线割的穿丝孔用的,直径大于0.3即可
Cr12打孔的深度在75mm,也是线割穿丝孔。

先谢谢两位。

网友:
怎么控制放电间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用你的DIY的火花机试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用你的DIY的火花机试一下吗?

有用户说用来打0.2的小孔很好用,我想应该是在0.5毫米以下的薄板上。
毕竟全套才8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用户说用来打0.2的小孔很好用,我想应该是在0.5毫米以下的薄板上。
毕竟全套才800元
你DIY的小火花机?

是不是网上有讲的便携式小孔机?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8db21b8b69ec881f6ac3c04b712c52c.htm?cm_cat=0

楼主:
我最小打过0.11的孔,粗糙度Ra0.4,深度1.2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8db21b8b69ec881f6ac3c04b712c52c.htm?cm_cat=0

就是在cdle上做广告的哦
如果用来打0.5的孔,硬质合金的,可以打多深?
不过感觉上,用这样的小玩意来做生产好象不太合适
有没可能按我【26楼】讲的:
   1.火花机可以增加一个小的高压泵,就利用火花机油就可以。
   2.可以选用标准的穿孔机旋转头、水封和标准电极等……
    就是只利用火花机的XYZ三轴、XYZ轴的位置显示和电脉冲能量。

    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单独增加一个穿孔机电箱,来控制放电电流和Z轴的进给、水泵的开始……
   Z轴的控制可以增加一个转换开关来实现火花加工和小孔加工,这样还可以利用原有的Z轴伺服和传动。
     Z轴的位置显示无所谓的,因为我的是穿丝孔。

帮我改一个呢?机械部份我可以自己来,你帮我做电器控制部份?本人机械方面比较懂一点,但电子方面很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Z轴用的什么电机?带驱动吗?丝杆螺距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得告诉我你的方案哦:是利用原火花机的Z轴、Z轴伺服电机、传动??
                      还是重新制作Z轴?  这样就可以用步进电机就好了

原BEST340的Z轴电机型号和丝杆螺距我都不确定,
好象是三洋100W的伺服电机,型号SM80T-251

楼主:
重新做Z轴代价太大,伺服电机有驱动器吗

网友:
这个我还要去认真看下才行,机器还放在别人的仓库里呵,买来还没开始用
不过印象中火花机都是没有单独的伺服驱动器的。可能是需要买一个成品驱动器来控制

楼主:
机器正在调试,发些照片和短片

网友(2010-06-12):
能否做0.025mmX10mm的长条狭缝?能得话联系:QQ15963694.

网友(2010-10-05):
回复 楼主:

楼主厉害角色!机械电子都精通!
只是不知道这种火花机在可以用加工长缝吗?例如用截面形状为0.65mm*15mm的刀片样的电极加工吗?我想用它加工细细的一条槽。
楼主可否帮我试验一下?我把样品寄给你。MAIL: 491636310 at 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是高频的吧,能上张图吗?

网友(2010-11-26):
回复 楼主:

  我想要个电源。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2-07-24):
“能否做0.025mmX10mm的长条狭缝?能得话联系:QQ15963694
”开长缝是没问题的,就看深度了。还有就是打深小孔的话(10mm以上),没有旋转头是不怎么行的。

网友(2012-11-17):
想与您结识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qq362166618

网友(2012-12-24):
微孔加工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