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第二版示波器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0-04-11):
第二版硬件中好像没有flash软核和程序是不是都装在epcs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有一点没搞明白,就是这个系统有多少flash/ROM、RAM资源,相当于mega16的16kflash,1k SRAM.
是不是flash=epcs容量-fpga配置需要的容量
      ram = 焊接的SDRAM或SRAM
FPGA里是否有FLASH/ROM和RAM?
另外是不是epcs容量够大的话FPGA里可以加多颗处理器,多个串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EPCS16,可以提供1.7MB的ROM空间,RAM的大小时8MB;
FPGA内只有RAM,没有flash,所以每次上电都要进行配置,
只要FPGA资源足够,可以使用多CPU核

网友:
McuY yuwangwangyu 汪钰
你们是直接买的板子,还是自己整的呢!

网友:
nios的板子自己不好整吧,整出来要能跑才算数。
还有个nios的问题想请教坤哥,在做CPU核的时候,要添加的rom和ram都是在库里面有的吗?万一没有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