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可以等郊成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吗?

楼主(2010-04-11):
如题。人体等效电阻大概是多大呢?人体的静电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吗?大概是多大呢?

网友:
很大,肯定是M级别的。但是具体是十几M忘记了。还有用示波器看到的很大一部分是工频电耦合到人体上的。

楼主:
很大,肯定是M级别的。但是具体是十几M忘记了。还有用示波器看到的很大一部分是工频电耦合到人体上的。
---------------------------------------
那么在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不是人体上本身的静电吗?
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测得到人体上带的静电吗?(数值如多少伏)

网友:
不会到M级的,与通电频率相关,频率越高,等效电阻越小。2kHz时只有500欧姆了,40MHz时只有88欧姆了。

弄个权威点的资料吧,《GB/T 13870.1 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第一部分:常用部分》中抠出来的。

这个是等效电路图

人体电阻等效电路 (原文件名:人体电阻等效电路.GIF)

这个是原文:
GB/T 13870.1 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第一部分ourdev_545616.pdf(文件大小:4.41M) (原文件名: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第一部分.pdf)

原文中只针对低频信号的阻抗有说明,中高频的则是在《理疗学》中说明,该书我只有纸质版,故不上传。

网友:
人体是万能的,你打成圈就电感了!

楼主:
【4楼】 takashiki 岚月影
-------------------------------------
谢谢你的细心回复。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