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100/CC1101 地址过滤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请教CC1101的地址过滤的问题
打开地址过滤功能的话,就收不到数据

地址配置应该没有问题,用广播地址是可以通讯的

接收机:
halSpiWriteReg(CCxxx0_ADDR,   0x01);
halSpiWriteReg(CCxxx0_PKTCTRL1,   0x06);

发射机:
txBuffer_CCxx00[0x05] = {PKTLEN, 0x01, data0, data1};//数据包长度可变,

当CCxxx0_PKTCTRL1 = 0x04 (无地址过滤)时,正常接收
当CCxxx0_PKTCTRL1 = 0x05 (地址过滤,无广播)时,CCxxx0_ADDR = 0x00时,可以接收,但是其他地址都不能接收
当CCxxx0_PKTCTRL1 = 0x06 (地址过滤,广播地址0x00)时,发射机用0x00地址呼叫,接收机可以接收,但是呼叫地址=接收机地址时,接收机接收不到数据
当CCxxx0_PKTCTRL1 = 0x07 (地址过滤,广播地址0x00/0xff)时,发射机用0x00/0xff地址呼叫,接收机可以接收,但是呼叫地址=接收机地址时,接收机接收不到数据

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在用CC1110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5-31):
【1楼】 ADO1234
兄弟,我刚上手CC1110,可以加一下QQ么?交流一下

网友(2010-07-06):
如果使用了地址过滤功能的话,在发送端需要先发送接收设备的地址,然后是数据长度(固定数据包长度时不需要发),数据、CRC检验码(如果使能了CRC校验),在接收端,先比对地址是否与自身的地址是否匹配,数据长度是否配置,当都匹配时,接收数据包;而不是需要发送端的地址=接收端的地址,他们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出广播地址外);

网友:
ls讲的不错,理解中

网友(2010-11-04):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搞错了。。在发送端需要先发送数据包的长度 然后才是目标地址。。。

网友(2011-06-05):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搞错了。。在发送端需要先发送数据包的长度 然后才是目标地址。。。

我的不定长数据,发送数据的第一个字节为目标地址,第二个为数据长度可以接收。但是接收不正常。

网友(2011-07-31):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先数据长度,你的偶尔有成功的迹象或许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