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控制器读取SDRAM数据问题。

楼主(2010-04-11):
SDRAM在收到READ命令后,经过CAS个延时就输出了稳定的数据。但是,三星数据手册中说明数据保持时间最小是3ns。
理想情况下还好说,但是,读命令和控制器时钟输出到SDRAM以及SDRAM送出数据进入到芯片内部,经过了PAD延时和布线延时,其中一般布线延时长度为1英寸的话大概在0.18ns左右,PAD延时就不好说了,空载情况下至少有1个多ns。这样在芯片内部控制逻辑根据没有延时过的时钟计算CAS延时后读数据岂不会有数据还没有送到?如何避免呢?

网友:
控制器的时钟和sdram的时钟要计算移相角的。它们的时钟应该用以个PLL输出两路有相差的时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