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测转速?对每个信号周期(每个高+低电平5ms----500ms)都要测量,测量完毕(在一个周

楼主(2010-04-12):
如何实时测转速?对每个信号周期(每个高+低电平5ms----500ms)都要测量,测量完毕(在一个周期内)马上做出处理,请大家给予指点。不能通过定时时间内计算脉冲个数来测量,那样太慢,下面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够测量?

转速问题if(T0IF)   //time0 200us中断0.2ms
{
   T0IF=0;
   TMR0=53;
    if(!in1)//发动机开始旋转RA2口平时转速为0的时候一直为高,转速以来马上变低
      {

                        if(gaodi) {  tlow++;} //低 电平时间长
                        else

                            {

                              if (thigh>=250) //1200转以下设标志位speed1=1                              {
                             tlow=0;
                             thigh=0;
                             speed1=1;led2=0;
                               }
                             else  if ((thigh>=130) &&   (thigh<250))//1200--2400转以下设标志位speed2=1                               {
                              tlow=0;
                              thigh=0;
                             speed2=1;   led2=1;
                                }
                            else  //2400转以上 设标志位speed3=1
                                {
                              //tlow=0;
                              //thigh=0;
                              speed3=1; led2=0;
                                }
                            } //上次为高的标志
                            gaodi=0;
                       }
                 else
                        {
                           if(!gaodi)
                           {
                                  thigh++;  // 高 电平时间长

                           }
                            gaodi=1;
                         }

网友:
换个有CCP的芯片吧,每个周期换算一次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p的我知道怎么做

网友:
不带CCP或者这类的捕捉的芯片,那就用外部中断,也能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
使用一个带电平变化能触发中断功能的引脚和一个定时器,来实现软件“捕获”功能。

如果使用8位定时器,则定时器的溢出中断服务程序中将一个16位变量加1;如果是16位定时器,则使用8位的变量——如此联合构成“24位”的定时器。

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服务程序中,将“24位”的定时器值保存(程序中维护两个定时器的值:“高电平时间值”一个、“低电平时间值”一个)并将其清零准备下一次“捕获”。

“捕获”发生时,如果是正跳变,则用当前“24位”定时器的值来更新“低电平时间值”;如果是负跳变,则更新“高电平时间值”。由“低电平时间值”与“高电平时间值”相加,得到外部脉冲信号的“实时”周期——这样的好处是,每周期可以计算两次,缺点是程序稍显复杂、运算量偏大,适合于外部信号的频率不很快、其高低电平宽度大致相当的情况。

如果是使用霍尔器件等情况,由于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时间有显著差异,可以每周期只计算一次,可以在正跳变之后、也可以在负跳变之后,根据脉冲信号的高低电平时间长短来选择。

网友:
set a port to interrupt-on-change and a timer interrupt.

once the ioc is triggered, reset the timer; and wait for the next ioc to trigger. so you know the duration of each cycle.

网友:
定时器,输入捕捉,中断

楼主:
4楼讲得很好、但太复杂了,使用16位定时器

网友:
在结构上多动一下脑筋,使用格雷码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就是在快也可以。慢速同样可以。
在一定速度范围内,不存在时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格雷码高深哦
if(T0IF)   //time0 200us中断0.2ms
{
   T0IF=0;
   TMR0=53;
    if(!in1)//发动机开始旋转RA2口平时转速为0的时候一直为高,转速以来马上变低
      {

                        if(gaodi) {  tlow++;} //低 电平时间长
                        else

                            {

                              if (thigh>=250) //1200转以下设标志位speed1=1                              {
                             tlow=0;
                             thigh=0;
                             speed1=1;
                               } ,,,,,,,,,,,,,,,,,,,,
请问这样测量是否正确?好像程序没怎么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楼讲得很好、但太复杂了,使用16位定时器

你能保证500ms的周期中,16位的定时器不会溢出么?

我想说的是,我保证它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