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的麦克风输入信号,需要前级放大吗?

楼主(2010-04-12):
现在用GPRS模块做项目,如果我接麦克麦克风的的,需不需要先前级放大一下然后再送GPRS的麦克风输入引脚?

网友:
我用的模块是不需要的,通过一些电阻电容就可以接入GPRS模块~

网友:
跟模块有关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对着嘴说话的,一般直接就可以,如果做免提,最好还是加一级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对着嘴说话的,一般直接就可以,如果做免提,最好还是加一级放大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