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调上的编号1,2,3,4对应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0-04-12):
今天刚买了四个V1.24版电调。但是不知道电调编号1,2,3,4对应的地址怎么确定?这样在写控制电机程序时无法完成与I2C的通信。请高手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lz用的是mk的代码吗? 如果是的话,在电调源代码的twislave.c,有写
1-4的电调对应的地址是:
TWAR = adr + (2*MotorAdresse); // Eigene Adresse setzen

也就是
1---->0x52
2---->0x54
3---->0x56
4---->0x58

建议lz吧论坛的电调帖子扫一遍,就能找到类似的答案。记得之前有人问过了。我再来回答一下

/*############################################################################
Slaveadr = 0x52 = Vorne, 0x54 = Hinten, 0x56 = Rechts, 0x58 = Links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twi.h>
#include "main.h"

unsigned char I2C_RXBuffer;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er=0;

//############################################################################
//I2C (TWI) Interface Init
void InitIC2_Slave(uint8_t adr)
//############################################################################
{
    TWAR = adr + (2*MotorAdresse); // Eigene Adresse setzen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IE) | (1<<TWEA);
}

//############################################################################
//ISR, die bei einem Ereignis auf dem Bus ausgel鰏t wird. Im Register TWSR befindet
//sich dann ein Statuscode, anhand dessen die Situation festgestellt werden kann.
ISR (TWI_vect)
//############################################################################
{
    switch (TWSR & 0xF8)
        {
        //从机接收部分
        case SR_SLA_ACK:
                TWCR |= (1<<TWINT);
                Byte_Counter=0;
                return;
        // Daten Empfangen

        case SR_PREV_ACK:
                GRN_OFF;
                I2C_RXBuffer = TWDR;
                I2C_Timeout = 500;
                TWCR |= (1<<TWINT);
                GRN_ON;
                return;
        // Daten Senden

        //从机发送部分
        case SW_SLA_ACK:
                if (Byte_Counter==0)
                {
                        TWDR = Mittelstrom;
                        Byte_Counter++;
                }
                else
                {
                        TWDR = MaxPWM;
                }
                TWCR |= (1<<TWINT);
                return;
        // Daten Senden

        case SW_DATA_ACK:
                if (Byte_Counter==0)
                {
                        TWDR = Mittelstrom;
                        Byte_Counter++;
                }
                else
                {
                        TWDR = MaxPWM;
                }
                TWCR |= (1<<TWINT);
                return;
        // Bus-Fehler zur點ksetzen

        case TWI_BUS_ERR_2:
                TWCR |=(1<<TWSTO) | (1<<TWINT);
        // Bus-Fehler zur點ksetzen
        case TWI_BUS_ERR_1:
                TWCR |=(1<<TWSTO) | (1<<TWINT);
        }

        //reinit TWI
    TWCR =(1<<TWEA) | (1<<TWINT) | (1<<TWEN) | (1<<TWIE); // TWI Reset
}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按个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