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活,需要直流110v 220v 380v电源,用什么方法简单?

楼主(2010-04-12):
是一检测用的设备,需要输出
1、交流 110v 220v 380v   这个好办,做一个变压器直接将220v市电转110v和380v就可以了。

2、直流 110v 220v 380v   电流小于0.1A  精度+-1%   高电压没做过,用什么方法好呢?  谢谢

网友:
最好用开关电源了。

楼主:
好 我问下厂家能否定做。

网友:
电力操作电源的直流电压是110v/220v

自己弄个整流就行了,1:1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能得到高压直流

至于110v,220v隔离变压器前加个调压器,调一下即可

380v估计要380v市电输入了

网友:
还是看看有没有成品

网友:
220V  整流滤波后 buck boost, 不过不知道1%的精度难度咋样

网友:
如果单用变压器加整流是不能达到要求精度的
如果只在乎精度而不太计较成本,可考虑PFC加开关电源的两级变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