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如何将接收的数据进行转发出来?

楼主(2010-04-12):
我想实现的效果就是接收什么数据就发送出什么数据,通过查找网上的资料,接收部分和发送部分都已经调试成功,但是衔接部分老是有问题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send)
    begin
WR_R1 <= RI;
WR_R2 <= WR_R1;
WR_R3 <= WR_R2;
    end

assign    WR = (~WR_R3)&(WR_R2)&(WR_R1); //控制写信号

用上述的程序,接收到几个数据才发出一个数据,并且发出的数据都是0,我分别测试过接收部分程序和发送部分程序都没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个写信号,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请知道的朋友赐教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个地方弄错了,已经可以了!

楼主:
目前模拟串口实现的是PC机发送一个字节,FPGA返回一个字节,如何实现多个字节发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