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烧坏了?怎么取数据

楼主(2010-04-12):
硬盘上有个48脚的芯片烧爆了,像cpld一些样的芯片。没见过,该怎么办啊

网友:
买个同型号二手,替换PCB

网友:
替换不一定行,得找到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替换电路板可行。修过。

楼主:
维修经历:
1.到电子市场找到一个专业数据恢复的公司,经近1个小时漫长等待,告诉我硬盘盘片已烧坏,要开盘维修,报价1200.我走了!
2.第二家数据恢复的店。报价500
3.第三家数据恢复的店。报价400
4.。。。。。
5.。。。。。
绝望,
准备离开,不修了,经过一个电脑维修的小门面,老板见我拿着硬盘,
就问:小伙子硬盘怎么了?
我说:板子烧了修不了了,
老板:我看看。。。
我递过去。。
等待3分钟。。。
修好了!!!
我一看换了个板子!
我问:多少钱?
:90吧!
成交!

网友(2010-06-24):
买个同型号的硬盘,把里面的主电路板拆下来换上就行。因为硬盘片如果是完好的,就一样可以挂机读出来。盘片都是密封的,不用担心拆坏。

网友:
从楼上看出中国的维修单位有多么不诚实。

什么都说是最严重的。就算没问题也能说出是盘片坏了。

网友:
一般就是换上同类型的板,将数据读出来,然后扔垃圾桶。
坏过的硬盘我是不敢用的,不管是板子坏了还是盘片坏了。

网友:
也不见的这招就成。
不信你们验证一个事,看一下标称容量和实际容量。
其实不是盘片的所有磁道都在用。因为盘片的品质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些地方是不用的这些信息是写到了FLASH中。保内盘有坏道,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经历:
1.到电子市场找到一个专业数据恢复的公司,经近1个小时漫长等待,告诉我硬盘盘片已烧坏,要开盘维修,报价1200.我走了!
2.第二家数据恢复的店。报价500
3.第三家数据恢复的店。报价400
4.。。。。。
5.。。。。。
绝望,
准备离开,不修了,经过一个电脑维修的小门面,老板见我拿着硬盘,
就问:小伙子硬盘怎么了?
我说:板子烧了修不了了,
老板:我看看。。。
我递过去。。
等待3分钟。。。
修好了!!!
我一看换了个板子!
我问:多少钱?
:90吧!
成交!

这个不能说都是奸商的事情
楼主找的第一家做数据恢复, 诉求不同,花费成本可能就不同, 做数据恢复和修硬盘是两回事,修一块硬盘最多就是一块新硬盘的价格,数据恢复的价就千差万别了,花数千恢复数据的价格不算高,如果能够打包票恢复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家奸商 也换了 一个好的pcb放在上面的  测试了好久 说盘片损坏等等一大堆的问题

网友:
ls正如我言。
成的是巧了。

网友:
说硬盘坏了直接替换电路板很多人都说行 但不知道说的人有没有亲自试过 我试过几片都不行 换了一样的盘 一测满盘全是坏道  要么全是感叹号
     还有 从硬盘的本身硬件来说 那个电路板上都是有数据的 出厂坏道信息 还有一些硬盘内部的数据  我也说不太清 直接替换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成功 每个硬盘出厂都有坏道 并且位置都不一样的
       我也见过别人修硬盘 要用专用的硬件和软件往里面重写数据 光是扫描时间就是以小时计的
还有一模一样的电路板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就算同一型号批次不同 有些蕊片也不一样的 会有小的修改 固件也不一样

网友: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买到一片 主板号 电机号 固件版本 蕊片一模一样的板子那就是人品超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