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发现提高几倍雕刻速度的办法(不用改动任何硬件)最新消息,已完全实现!!方法超简单

楼主(2010-04-12):
先看看CopperCAM生成的G代码,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路径排序的效果如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红色的线错综复杂,证明CopperCAM生成的刀路不懂排序,可能相邻的两个点不雕,先跑去很远的地方雕一下,再跑回雕一下,然后这样东雕一点,西雕一点。这样大部分时间白白浪费在空行上了。昨晚雕这个东西,看见它是这样对我的,气得想把这它扔了。
    再来看看经过排序的效果:

    这回大家看到了吧,错综复杂的线少了很多,雕刻路径很有条理,这样速度是不是快了许多呀!
    如何做到的呢?请看图:

    哈哈,设置还是满简单的,只不过要用到KCAM4,MACH3不能进行排序。不过不知为什么,KCAM4的速度老是调不高,不过可以导出DXF文件,再想点办法将前面的行号批量去掉就可以导入MACH3来运行了。
    方法就有了,不知哪位大侠能编个简单的小程序来将DXF文件转为G代码。
    原理应很简单,去行号,首尾改一两行,再有空就优化一下,如去掉重复的Z参数。
下面贴出一段G代码和DXF代码来作比较。
( CopperCAM 3 - 25/09/2008 / ISO-Mill Output )
( d:\我的文档\桌面\STM32F103核心板_T_M.iso created 11/04/2010 at 20:55 )
( Workpiece dimensions: 46.84 x 38.974 x 0.25 mm )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1 M06
M03 S8000
G00 F3000
G01 F60 Z-0.25
G01 F600 X46.84
G01 Y0.16
G01 X0
G01 Y0.32

DXF代码:
N001 [KCam Conversion]
N002 [Original File: 1.dxf]
N003 %
N004 G90
N005 M03
N006 G00 Z.8
N007 G00 X0 Y0
N008 G00 Z.25
N009 G01 X46.84 Y0 Z.25
N010 G01 X46.84 Y.0994 Z.25

修改增加以下内容:
方法一:
删除排好序的文件的前三行,再加上一个进给速率即可,如G01  F400
如上面这一段更改如下:
G01  F400
N004 G90
N005 M03
N006 G00 Z.8
N007 G00 X0 Y0
N008 G00 Z.25
N009 G01 X46.84 Y0 Z.25
N010 G01 X46.84 Y.0994 Z.25

方法二(5楼村长提供):

楼主:
阿莫好像当时雕BGA时说过也找到了提高雕刻速度的办法,不妨贴出来参考参考

网友:
Cool !

我们对此的确是有专题的研究。 迟些会发布。

网友:
这个小程序简单,我来搞定。

楼主:
谢谢村长,造福大众。

网友:
已经完成,上传程序,包括源代码,请大家拍砖

包含可执行文件和Delphi源代码 ourdev_545715.rar(文件大小:205K) (原文件名:DXF_to_G.rar)

网友:
靠,村长效率不低呀,辛苦了!

网友:
怎么用嗫,我用CAD画的圆转后只有电脑用户名,没见G

网友:
原来文件包里的DXF用CAD打不开

网友:
还有哦,G代码格式要这样才好用哦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要N?不要空格?晕,楼主位是不要N的。
空格加不加问题不大,看大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完成,上传程序,包括源代码,请大家拍砖
哈哈,村长厉害!

网友:
空格和N都可以不要,但前后加上%,有M3还得有M5吧,后加个M30走完可以回到开頭啊,这样用起来方便嘀.

楼主:
用村长的办法还要加上进给速率才行,如G01  F400,麻烦村长更新一下程序,不然很慢

网友:
【13楼】 xiaozhou 半桶水
空格和N都可以不要,但前后加上%,有M3还得有M5吧,后加个M30走完可以回到开頭啊,这样用起来方便嘀.
-----------------------------------------
1)空格和N都可以不要 <-- 这个问题我加个勾勾选项,要和不要大家选。
2)但前后加上%, <--  这个是什么意思?
3)有M3还得有M5吧, <-- 这个估计涉及到程序AI的问题,目前的状况是原文件有什么内容就改什么内容。
4)后加个M30走完可以回到开頭, <-- 这个没有问题,也加勾勾选项。

【14楼】 tiky
用村长的办法还要加上进给速率才行,如G01  F400,麻烦村长更新一下程序,不然很慢
----------------------
原来忘了还要加F,^-^

网友:
村长效率真高.

网友:
村长辛苦,煮水一杯

楼主:
不然弄个对话框,开始时提示输入进给速度

网友:
还有,可不可以加个这样的功能,做成这样的刀路,但不要那些黄色的提刀动作,就是X轴往复走,主轴不动,Z轴下,要走图上那样的有弧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网友:
%可能也是认开头或结尾的吧,没%M99没效.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1752&bbs_id=9999
已经更新,看此贴。

网友:
用原来这个试可以,可以我用其它的代码转出来是空的,呀不知道怎么用的哦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今天真是好日子

网友:
很好!省很多事.

网友:
这个软件,默认的就是这个样子。你换ArtCAM就好了。。。还不用设置

网友:
代码优化确实值得研究,软件优化一下,顶过硬件好多功夫

网友:
nb的人真的很多啊!让我想起了水浒传哈哈哈。

网友(2011-10-27):
谢谢楼主和村长的精彩奉献

网友:
mark PCB刀路软件优化

网友:
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
mark CopperCAM刀路排序

网友:
软件修改后,不知道步进等配合能否完成,软件飞速,机器跟不上也不成。。。学习中

网友:
硬件是基础
软件是灵魂

网友:
我用过一些激光软件也有这功能,叫做优化路径。

网友(2011-12-21):
进来学习下了,,,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好强大啊学习了 羡慕啊 这个好压

网友:
hao  niui-x,hahaha

网友(2012-02-14):
刚刚接触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