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论坛怎么没看到胆机的制作贴?我先发个试试!阿莫请进来!

楼主(2010-04-12):
潜水很久,一直关注本坛雕刻机的动态,主要想解决功放机箱,特别是胆机机箱的制作问题,一般都要在铁板上钻孔,方的圆的,大的小的,自己手工加工十分不便,精度得不到保障,其他的方法费用又高,大伙给想个办法呀!强烈要求AM进来看看!

仿的目标就是她了! (原文件名:Quad II-04.jpg)

先画好图(CAD二维图,不知如何设计刀路,看样子路还很长呀!) (原文件名:QUAD II底板图.jpg)

在铁板上画图,用角磨切方孔,开孔器开大孔,钻头钻小孔,再折弯焊接,就这模样了! (原文件名:20090403_0fa70c386684e7d5a76c1xMcOMUfkcsX.jpg)

经过手工打磨抛光除锈,外表光鲜了不少! (原文件名:20090406_e10395e9d23f65bd491aAW1fa2RzGcZs.jpg)

到一家加工厂里搞了个喷塑,勉强过的去了! (原文件名:20090410_291679bc0876dbaab91f8NKruzrbziXY.jpg)

装上管子,就是这样了!是6P3P单端,原本是分体的,实在没精力搞第二个机箱了,就做成立体声的了,把两个输出牛放大的那个牛罩内了,纯后级设计,没有音量,音调调节,还好,贴着音响开最大也i听不到底噪! (原文件名:图片 004.jpg)

网友:
又是一个牛人  顶

网友:
不接音箱开个实验下

哇卡卡~~~~~

网友:
哈哈,不错。

胆机最难的应该是火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有办法,就是机箱不好加工,帮想个办法呀!

网友:
楼上将线路图等上传上来吧。帖子就能置酷了。

楼主:
再发电路图,稍后上内部装机图!(有点乱,不要笑话噢!)
参照通用的线路6N1+6P3P! (原文件名:20091111212715413.jpg)

网友:
谢谢。

音质如何?

网友:
【9楼】 renhongwan

做得不错,继续加油,
图中5z4p后扼流圈前的电解感觉容量太高了点,
开机充电电流会比较大,
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置酷,再发张布线图,功率不大,但可以推的动JBL J2060,底噪底,听人声和弦乐效果好,快节奏的就觉得有点慢,现在没有前级,用USB解码器听APE,用电脑控制音量,效果不错的,还有台FU-17的推挽JJ借给同事听了!以后再上图吧!

网友:
最近有很多新ID进驻啊~~~~~

网友:
谁的线路图?好象是错的.............应该是6N3+6P1才能用这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的线路图?好象是错的.............应该是6N3+6P1才能用这图~~~~~

我用的就是6n1呀!

网友(2011-10-17):
改天发我的845上来

网友:
我做过一台FU-7的push-pull,结果最后因为屏级掉高压给和谐了。FU-13的搞了个裸机,音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FU-13的功率十分强劲。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11-16):
值得學習的好榜樣阿!!
就是牛!!

网友:
弄成金属磨砂的就更像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真有才,这样管子容易买到吗?整流部流部为什么不用晶体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