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AI模块,AO模块,PI模块 在符号表中如何定义 ? 还有上位机设置的数值在哪定

楼主(2010-04-12):
我只知道西门子S7-300 的DI模块/DO模块 在符号表中如下定义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ART       I 0.0      BOOL      开启电机
        STOP        Q0.0       BOOL      #1继电器

   请问:

      (1).模拟量输入该如何定义呢?
      (2).模拟量输出该如何定义呢?
      (3).频率计数该如何定义呢?
      (4).上位机设置的参数值该如何定义呢?
      (5).全局使用的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是否仍然定义在"符号表"中,还是定义在"DB1"中呢?
      (6).全局使用的实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7).全局使用的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8).全局使用的长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楼主:
我正在学习西门子PLC  S7-300

   发现ADD_I   EQ_I  等指令 , 需要全局变量或者局部变量,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以及在哪个文件中定义?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只知道西门子S7-300 的DI模块/DO模块 在符号表中如下定义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ART       I 0.0      BOOL      开启电机
        STOP        Q0.0       BOOL      #1继电器
   请问:
      (1).模拟量输入该如何定义呢?
      (2).模拟量输出该如何定义呢?
      (3).频率计数该如何定义呢?
      (4......

(1)、硬件端口 DI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ART       I 0.0      BOOL      开启电机

(2)、硬件端口 DO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OP       Q 0.0      BOOL      开启电机

(3)、硬件端口 AI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AI_00       PIW 0      WORD
        AI_01       PIW 2      WORD

(4)、硬件端口 AO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AO_00       PQW 0      WORD
        AO_01       PQW 2      WORD

楼主:
(1)、硬件端口 DI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ART       I 0.0      BOOL      开启电机
        START_2     I 0.1      BOOL
        START_3     I 0.2      BOOL

(2)、硬件端口 DO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STOP       Q 0.0      BOOL      开启电机
        QUIT       Q 0.1      BOOL
        QZ         Q 0.2      BOOL

(3)、硬件端口 AI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AI_00       PIW 0      WORD
        AI_01       PIW 2      WORD

(4)、硬件端口 AO定义方法
    --------------------------------------------------------------------
  状态   符号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
        AO_00       PQW 0      WORD
        AO_01       PQW 2      WORD

(5)、全局变量(整型变量如何使用)

       创建DB1(DB2/DB3/DB4/...DB18都可以)

    接下来,一定要在 “  符号名(S): ”中填写一个英文名称,否则你定义的数据块DB1中定义的变量,在编写PLC程序时,
使用鼠标“插入符号”中找不到DB1中定义的变量。

楼主:
接下来在主输出用鼠标双击DB1,弹出如下对话框:

  最后定义变量即可。说明:定义完S1变量后,按回车键,即会增加一新输入行。

楼主:
(4).上位机设置的参数值该如何定义呢?
      (5).全局使用的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6).全局使用的实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7).全局使用的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参见4楼。

楼主:
1.频率计数该如何定义呢?
      2.全局使用的长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楼主(2010-10-20):
回复 楼主:
      1.频率计数该如何定义呢?
      2.全局使用的长整型变量如何定义呢?

   频率计算的定义比较复杂,需要用到 FM350-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