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ouch 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使用芯片ATmega88pa,Qtouch 3.2库,设计触摸按钮。现在的问题是灵敏度不稳定。刚刚上电的时候灵敏度非常好,5cm左右就能感应到,而且抗干扰能力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过一个晚上,灵敏度就自动下降了,以至于要接触1秒左右才感应到。 调试了很多参数,都没有效果。启动自动校正好像问题更严重,几分钟灵敏度就变化了。请问,怎么办呢? 如果灵敏度不断变化,是不能用在产品中的。

网友:
你的设计有问题,信号有引入严重的干扰,另外,灵敏度应该按照最低的要求设置,即正常按住操作即可,灵敏度越高,SNR越差,明白?

楼主:
谢谢,火腿。
就是说Qtouch库会自动调整灵敏度吗? 干扰越多,灵敏度就自动调低吗? 能把这种自动校正关掉吗?

还有,就是我在上电一段时间后在触摸按钮上覆盖一块5mm厚的有机玻璃,发现灵敏度突然增加许多,8cm处都能感应到。但10几秒后,灵敏度突然降低,以至于移除玻璃后,在按钮是直接触摸都没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需要复位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网友:
帮你顶,希望大牛们多些支持

网友(2010-05-21):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按手册上说的增大Rs到了47K,抗干扰也没好到哪儿去。

网友A(2011-03-10):
现在正在做医疗监控系统,现在感应器分不清玻璃瓶和药液,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2-07-19):
晕死了,我也在搞它,搞不定灵敏度太差了

网友(2012-12-14):
自己写了一些算法在里面,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在做医疗监控系统,现在感应器分不清玻璃瓶和药液,不知道怎么办

楼上的是做什么样的监控系统

网友(2013-04-20):
这玩意要顶顶,刚刚开始了解ATMEL Q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