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0-04-12):
具体要求:
Vin:7-40V
Vout:12V或Adj
I:>=2A

LM2576/LM2596的就不用推荐了
谢谢!!

楼主:
另外:价格在10元以下,品质好的彷造片也可以。

网友:
这种要求估计只有SEPIC的拓扑才合适,而且一般开关都是外置的,耐压一般也就36V以内先上两份凌特和美信的片子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