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如何临时存储一些数据?

楼主(2010-04-12):
我在单片机中,经常会定义一个队列来存储串口接收的数据,之后再从队列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那么在FPGA中,如何实现这个队列呢?

楼主:
这个队列一般只要300个字节左右,应该怎么定义这个队列呢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IP例化一个FIFO。

复杂的方法就是用Block RAM自己实现一个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