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息队列OSQCreate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OS_EVENT *CommQ;
void *CommMsg[10];
void main (void)
{
OSInit(); /* Initialize μC/OS-II *
.
.
CommQ = OSQCreate(&CommMsg[0], 10); /* Create COMM Q *
.
.
OSStart(); /* Start Multitasking *
}

void *CommMsg[10] weishenm 要这样声明?
这应该是一个指针数组,用来保存什么数据?是指向消息的指针还是什么?

网友(2011-08-02):
回复 楼主:

void *CommMsg[10]是一个消息指针数组,该数组里的内容是一个指针(指向某消息的指针)。

网友:
void *CommMsg[10] 作为消息队列的存储区,用来保存指向消息数据的指针
因为消息队列只是一个容器不关心具体数据的类型所以使用void*类型,由调用者取出消息数据后强制类型转换成合适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