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OURDEV这么久了,我说一个用EXCEL快递锁定引脚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原创)

楼主(2010-04-12):
不多说了,我想大家看漫画比看我的文字要方便。

楼主:
我用的PDF阅读器是   AdobeAcrobatProfessional7.0简体中文正式版.rar(210M)

网友:
相当好的招

网友:
高招就是高招,顶

网友:
相当好的办法,建议给裤子~~

网友:
看这里。
在Quartus II中分配管脚的两种常用方法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1/18/1650612.html

网友:
不错,为什么在quartus里不能导出TXT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为什么在quartus里不能导出TXT文件

可导出csv文件;改成txt,也可导入。

网友:
可以直接复制到txt文本文档中,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开EXCEL

网友:
嗯,搞条裤子哈

网友:
确实很方便哦,mark下。

网友:
应该也可以用utra edit的列模式吧

网友:
是个好办法,但前提是你已经有个和你pcb板连接对应的pdf说明,自己做的东西通常是没有这个现成的pdf给你使用的。我的办法是,如果是orcad绘制的原理图,可以直接导出网表(建议是mentor网表,格式容易处理),稍微整理格式后就可以写到quartus的tcl脚本里或ise的ucf里,用来指定管脚定义。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及时作里管脚交换,或者网路里面串联了电阻,经过了驱动器,你都可以在原理图里进行xnet定义,生成管脚定义文件,正确性也有保证。

网友:
呵呵,的确很方便

网友(2010-05-20):
我觉得TCL脚本也很方便

网友:
是个好办法,以后试试!

网友(2010-07-06):
我用 orcad,直接生成 tcl 嘿嘿

网友:
..直接用TCL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做PCB封装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工具可以直接从pdf定义转为导入数据,现在主要搞软件了,硬件的东西忘了

网友:
不错,不错,要用到时再来学习。

网友:
用脚本方便

网友:
很早就用了

网友:
顶一个哈···感觉不错哈··

网友(2010-09-02):
管脚设定,也有这么多学问受教了,哈哈

网友(2010-10-09):
何必这么麻烦呢?写代码的都离不开UltraEdit吧,用列编辑,一次性把 set_location 之类的写完就搞定了

网友(2011-03-31):
quartus 8里面的分配管脚功能也跟这个差不多吧,但是到了10.1,这个功能几乎毁了。

网友:
前端時間試過了,好用
又忘記了,有上來看看............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lleazy

引用图片【楼主位】alleazy

网友(2011-05-11):
回复 楼主:

楼主高招,学习了

网友:
谢谢,正好我在用这个!!

网友(2011-07-24):
搞过类似的,觉得很麻烦......
其实花上半个小时时间,手工输入也可以了

网友:
用EXCEL快递锁定引脚的方法

网友(2011-08-29):
长下见识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其实有比这个还快的方法。。。。。
友晶的板子会附带一个顶层文件,里面定义了多有的管脚,右键打开工程里的qsf文件,进去复制出来,然后在你的工程编译后的qsf文件里粘贴,保存,OK。如果没有现成的定义引脚,那楼主的方式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膜拜缺氧哥

网友(2011-12-22):
呵呵,可谓八仙过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比这个还快的方法。。。。。
友晶的板子会附带一个顶层文件,里面定义了多有的管脚,右键打开工程里的qsf文件,进去复制出来,然后在你的工程编译后的qsf文件里粘贴,保存,ok。如果没有现成的定义引脚,那楼主的方式也不错。

哈哈,我也用过这个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原始的管脚对应关系是怎么来的?手册上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2012-02-02):
回复 网友D:

orcad capture吗,怎么弄的?

网友:
图做的真好。补充建议一下,可以配合使用ultraedit的列操作功能,一次修改一批信号变量名的前缀或后缀

网友(2012-09-25):
很好,但是现在用tcl呢,感觉上也不错

网友:
楼主这招果然帅,学习了!

网友(2015-06-24):
这招新鲜,下次自己动手试试看。

网友:
我也常用Excel做这一类的事,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