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电路~

楼主(2010-04-12):
请问专家们
图中的L1电感的电感值与电流容量要如何决定?
书上说: L1 在输出最大电流时,不能产生磁饱和,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电感为例:

求出系统在DCM和CCM临界时的电感值表达式,这个表达式会和占空比有关,所以和输入电压变化围有关,按照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计算出两个界限,取中间一个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