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箱可以用来做基准校万用表吗?

楼主(2010-04-12):
我见淘宝上有人卖电阻箱和电阻桥,几百元,请问,这些一般精度是多少?可以用做电阻基准吗?

网友:
要看是用什么箱校什么表
很多电阻箱是0.1级的,校3位半都不怎么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是用什么箱校什么表
很多电阻箱是0.1级的,校3位半都不怎么行吧

0.1级电阻箱校三位半表绰绰有余了。三位半万用表电阻测量保证精度一般是0.5%~0.8%左右,0.1级电阻箱内部其实多数都是用0.05%的精密线绕电阻

楼主:
谢谢,是0.1级的。广坛全新65包邮,已经出完了,好快啊,不过又学到知识,谢谢二位。

网友:
参考下莫站长发的《精密电阻排行榜》吧

电阻箱的接触电阻都会远远爆精度的吧,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下莫站长发的《》吧
电阻箱的接触电阻都会远远爆精度的吧,不行的

固定的接触电阻是可以扣除的,不会是问题。
DO30-E等国产三用表校验仪的电阻还是0.2~0.3%的呢
三位半表电阻档的最高精度不会高于0.1%,高阻甚至达到1%以上,这是因为其内部用的电阻是0.1%到0.5%标称精度的,实际上不一定能保证达到,因此有将规格放宽。

网友:
万用表是由一块
“原表”和一些外围的元件以及相应的切换开关构成。对于指针式表来说,原表是一块指针式的电流表,对于数字式万用表而言,原表是一块数字式电压表。直接使用原表进行测量的量程为万用表的基础量程,其它的量程均为扩展量程。万用表的校准,首先是基础量程的校准,其它的量程则依靠内部器件的精度等级来保障的,通常无需一一校准。也就是说,原表决定了万用表的基本精度,是需要校准的,其它各量程的精度则由设计和器件的精度来保障,不再校准。至于电阻箱,它可以提供比较精密的电阻值,可以用作万用表电阻档精度的考核参考。至于万用表的全面校准,单凭电阻箱是不够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其实本意就是想用电阻箱做电阻档的参考,就像JJ3055做的电压基准一样。不过又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我用QJ23电桥做电阻箱,精度还是不错的.

5KΩ测试.电桥的开关接触电阻基本可以忽略

500Ω测试,电桥的开关接触电阻就不可以忽略了,必须用REL键把开关接触电阻消除掉才可以测的准.

50Ω测试,电桥的开关接触电阻就更不可以忽略了,也必须用REL键把开关接触电阻消除掉才可以测的准.

网友(2010-05-29):
如果电阻箱精度高于被校准的万用表的精度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