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信号,单线的信号

楼主(2010-04-12):
这是一个只用了一根线就传输的协议,比较奇特,里面的似乎用了一个特别的编码,所以看上去似乎不用低电平表示0,低电平只是为了间隔,是PALM上用到的,

网友:
多采集几个比较一下,放大些看看

楼主:
采集了好几个,基本情况类似,高电平的脉冲是以14us为单位,成倍数增加的,比如有14,30,等

楼主:
弄个放大了一些的,BTW:我用的就是dragonathust1 山寨的那个逻辑分析仪

楼主:
我可能说的有点误解了,不是1-wire,就是只用了一根线传输的协议

网友:
TO5楼,对于信号来说有区别吗?

楼主:
顶一下,期待达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