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网络移植到LPC2148上,数据异常中断请教

楼主(2010-04-13):
想移植RT-Thread网络 到LPC2148上,以前试过一次SVN发布的版本,数据异常中断,现在自己弄依然是数据异常中断请教,现象是进入eth_system_device_init()函数,启动线程result = rt_thread_startup(&eth_rx_thread); 时发生了中断,
继续找异常处最终在 rt_list_insert_before(&(rt_thread_priority_table[thread->current_priority]), &(thread->tlist));发生异常,
附件图片为执行此函数前后相关参数的值,请您帮忙指导分析一下原因

进入前 (原文件名:1.jpg)

进入后 (原文件名:2.jpg)

工程包:

楼主:
最新情况:我把在ethernetif.c中

把#define RT_ETHERNETIF_THREAD_PREORITY        0x90
改为#define RT_ETHERNETIF_THREAD_PREORITY        0x10后

中断依然发生但不在之前的位置,在启动调度器
/* start scheduler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时发生数据异常中断,

工程包:

网友:
我印象中原来的2148网口驱动框架注册有问题,会报错。你可以参考下AT91SAM7X256的移植,另外,也可以看看串口的输出。最好是先把基本系统跑起来后再在上面叠加协议栈。

楼主:
最基本的我用SVN发布的版本是可以的,现在想移植网络,除了网络芯片驱动要移植外,还需要移植那一部分,麻烦告知,有什么参考文档吗?

网友:
基本版本运行成功后,
1. 加驱动
2. 加lwip组件 (启动lwip线程及ethernet的线程)

可以驱动先加,判断驱动是否能够初始化成功。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