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中如何添加MSComm 控件

楼主(2010-04-13):
最近学用Delphi7,所以想用Delphi做上位机的通信程序,主要是串行口通信。VB程序员都知道 VB的MSComm通信控件具有丰富的与串口通信密切相关的属性及事件,提供了一系列标准通信命令的接口,可以用它创建全双工的、事件驱动的、高效实用的通信程序。但是在Delphi是没有注册Mscomm串口控件的,因此首先必须把它添加到组件栏中,一般的步骤是:

1.需要的文件Mscomm.reg, Mscomm32.ocx,Mscomm32.dep ,可以在VB安装目录中找到,也可以在网上下载,实际上我只用了Mscomm32.ocx这个文件,把他们复制到system32文件夹下。

2.注册,运行-〉regsvr32 mscomm32.ocx

3.修改注册表的信息,在注册表的在HKEY_CLASSES_ROOT\Licenses下建一主键:

4250E830-6AC2-11cf-8ADB-00AA00C00905,主键的内容为

kjljvjjjoquqmjjjvpqqkqmqykypoqjquoun.

如果缺少这一步,在使用的时候会提示“注册信息没有找到,不能在设计模式下使用该控件“。

4.在Delphi环境下把它添加到组件栏:Component菜单下选Import ActiveX Control,这时在列表中可以看到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选项,(如果没有,单击ADD按钮在谈出的对话框中从路径system32/中找到Mscomm32.ocx文件,单击打开,然后点击Install按钮), 选中这个选项点击Install按钮,完成安装。
5.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在ActiveX组件栏中看到该控件,为一个电话机图标。可以像其他控件一样使用。
请将此文件解压,并将里面的文件粘贴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ourdev_545996.zip(文件大小:58K) (原文件名:MSCOMM.zip)

网友(2010-07-02):
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只需要解压,双击一下MSCOMM.reg文件就可以了!!

我转载一下,这个是咱论坛里发的!

如有侵权,请版主删除,或通知我立即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