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机器人引导源的问题

楼主(2010-04-13):
最近学校搞了个机器人比赛,场地是1米5左右直径的圆,内接的正三角形上要求分别放一个引导源,引导机器人准确的到相应的放引导源的点完成任务。机器人初始位置是圆点,但朝向随即,首先要求分辨出每个引导源,然后分别准确到达引导源,还要准确返回圆点。。。请问下用什么引导源和传感器比较好?要求经济,电路简洁

网友:
1米5,估计光源应该不错

网友:
经过特定频率调制的红外光源即可。

网友:
红外 超声 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意见,我是想追求高速,所以红外的、超声波的要准确识别并径直地跑到对应的点还是不是很完美。。。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红外的你加一个反光椎就可以轻易实现360度全覆盖啊。
接收端就更简单了,一个黑管即可搞定方向确认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红外的你加一个反光椎就可以轻易实现360度全覆盖啊。
接收端就更简单了,一个黑管即可搞定方向确认问题。

好吧,不过和我想象的还是有点差距,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