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6a-pu时钟设置的熔丝位烧写问题,烧写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0-04-13):
新买的2片atmega16a-pu,外接有16M晶振,但是一直没有配置时钟的熔丝位,默认的低位熔丝位11100001(E1),高位为11011001(D9)。根据网上atmega16的时钟设置是内部RC振荡1MHZ1,6 CK + 65 ms  CKSEL=0001 SUT=10。而我采用外接16M晶振,采用“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写入后,就没任何反应了,前提是没有配置时钟熔丝位的时候16a能正常工作,现在再往16a里写程序,就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用的是usbadp。另一片不敢烧写时钟熔丝位了,但是采用默认的1Mhz时钟不够,请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出现过几次,第一有可能是烧写器的下载线接触不良,代码错误,二你的芯片有可能死锁啦

网友:
以后记得把CKOPT顺便勾上~现在给它接个3~8M的晶振看看吧

楼主:
to 3楼
勾上CKOPT,还是进入编程失败,看来是mega16死锁了,罢工。

楼主:
谢2楼,3楼

网友:
用有源晶振,开锁就行了

楼主(2010-12-23):
问题解决,产品快投入生产,迟到的感谢。

网友(2011-04-12):
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你当时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3-05-27):
不知道楼主是没有时间还是怎么滴,有问题就来问,解决问题了就不见人影了。这是一个开放的论坛,这样做感觉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