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AVR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急!!!

楼主(2010-04-13):
我是电子系的学生 单片机刚学 菜鸟一个 实验室的老师布置了一篇论文 就是基于AVR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哪位大侠高手可以指导一下
我自己的初步构想是用RS232接到电脑上 然后用VB做一个界面来控制 我选的是mega16
我现在的水平只弄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控制灯就行了 有一个图 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
先把图贴上来   会有很多人帮你看的

网友:
我建议不必做PC机控制,那样不实用,哪有用PC控制电灯的?
建议从简单实用的设计,低价位的“智能家居”控制产品。

用光敏,控制电机,推动窗帘。
用2.4G无线遥控控器,做个86盒,用无线替代电灯按钮……
如果可能,遥控器上要个大屏幕,实现一些实用的功能。

网友:
建议上网找一找 C-BUS,honeywell品牌的产品。
智能家居最:安全可靠,省电,实用
要做好省电,可不是一下子的功夫,要不然不会只有国外能做出品牌货。

网友: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你先看一下 市场上的是怎么样的功能吧

在作一个差不多的就是了

PC上位机 是不行的 就小型系统而言

就是用一个 MUC来处理 用户的选择信号 之后控制 开关或DA作出电调  基本的就是这个

之后还可以加入 家电控制功能  空调控制功能 什么  看你精力了

理论上 只要有 红外 和 串口通信的设置 控制起来都很容易

网友:
不是我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智能家居控制”~~智能在哪儿呢??

其实这块市场非常大,谁能在把国内的总线标准制定下来,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网友:
在下不才。。。俺就在做这个产品。。。

纯2线制,分布式系统。。。

LZ所需功能在本网站就人已经做了,485方式的。安装在自己家了。。。呵呵

网友:
PC做上位机控制,谁说只能做小型系统。。。。

做得好很容易升级到触摸屏。。。

而且,与安防、监控、音视频一体化等系统可以实现上位机系统级联。。。

网友:
既然人家是学生,就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PC机控制虽然可能实用性不一定很好,但学生普遍拥有个人电脑,这样就不用单独做上位机了,其实这样考虑,也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单独做一个上位机系统,并且考虑好通讯协议,恐怕就不是简单任务了。
   当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自己设定高一点的目标也没什么不好,不但学习了知识,更锻炼了自己。
   从简单的做起,先让灯泡点亮起来,为下一步控制更多家电打好基础。

网友:
给你转一个别人的论文以供参考

网友:
马上装修,正准备搞,只想控制所有的灯,吊扇和插座,还有窗帘,和电控锁,可以定时摇控热水器/空调
目前只会51单片机,就用这搞了,节点间距离都不超过10米,用RS232一主多从式

网友:
都是控制。。。

智能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