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的雕刻机“箱”(以前的名字容易有人误解,只好修改下)

楼主(2010-04-13):
虽然定了阿莫的JJ,不过还没到手。忍不住了就先败了一个山寨的便宜货解解馋。正好也拿便宜货练手,坏了也不心疼。

由于空间狭窄,只好把JJ放到离床很近的地方,这样一来粉尘问题就不能忽视了。

要求一、便宜,二、有效。我的解决方法:

基本就是JJ寄来时用的包装纸箱上掏了个洞,然后用胶条贴上一块有机玻璃板。

上面也用了另外一块有机玻璃板,这样可以有光照进来,同时避免碎屑飞出去。

上面这块是捡的破烂有机玻璃板,透光效果很糟糕,不过凑合能用了。

全景图,左边是吸尘器,中间是JJ,右边蓝色盒子是控制箱。

楼主:
上面的措施可以很好地消除飞到外面的碎屑,不过雕刻后的碎屑的清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的方法就是——吸尘器。

雕刻后的材料,上面有很多碎屑。这个还算少了,刚才挖槽时产生的碎屑那才叫多,可惜没拍下来。

上吸尘器,开吸。

继续吸

基本都吸光了,哈哈,干净了。

现在的吸尘器,进气口和马达都是分开的,中间有很多层的过滤网,所以理论上不会对吸尘器有什么影响。

吸过后的再清理起来就非常简单了,粉尘也不会飘的到处都是。

网友:
在家折腾,还是放阳台或者其他角落比较好

网友:
工作台好象是两块合起来的,端面好象还不齐,什么型号啊?

楼主:
山寨JJ嘛,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超便宜?多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便宜?多少米

同问,怎么超?

网友:
同问--超便宜?多少米--在那里淘的

楼主:
和阿莫的JJ涨价前的价格差不多,淘宝上买的,属于普及型。

PS:我记得我从没说过JJ“超便宜”吧?
我说的是我这个纸箱子的JJ箱“超便宜”。

网友:
看起还是不错的,我也赶紧去败个解解馋

网友:
对了,那个主轴电机的功率多少,最高转速多少?

楼主: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应不应该推荐这款JJ。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正因为有这些限制,逼得我不得不仔细研究MasterCam的各种刀路,然后配和使用各种刀具将雕刻时间降下来。
这个JJ上来没有对刀器,没有激光对刀,甚至连各个轴的限位开关都没有。于是可以练习自己DIY一个对刀器,仔细熟悉Mach3,避免超过各个轴的极限。

说实话,这个JJ拿来给新手用确实难了点。不过也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是被逼的。

如果楼上有兴趣,那么淘宝上搜索卖家 ccbesj,在他的店铺里有。

网友:
不错,楼主的解决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不知使用大功率的风扇怎么样

我有 12W 和 70W的 无刷风扇 全是12V的 风量强焊阿

作个小架子  立在 CNC后边 猛吹 就是会吹得满天都是灰是个问题

网友:
就地取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使用大功率的风扇怎么样
我有 12W 和 70W的 无刷风扇 全是12V的 风量强焊阿
作个小架子  立在 CNC后边 猛吹 就是会吹得满天都是灰是个问题

我想如果把灰都吹起来,飘到丝杆上,和润滑油混到一起,恐怕清理起来会更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