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以太网开发是怎么看协议的呀?

楼主(2010-04-13):
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TCP/IP详解》第一卷,看了感觉很抽象。做开发需要把这些协议都弄懂吗?似乎应用只需要编写底层的硬件设备驱动,然后在应用层调用socket接口吧。我还没做过,只是一种感觉。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些东西的呀?

网友:
也很想了解, 顶一个

网友:
我觉得不是自己写协议栈的话应该不用那么深入吧。

《TCP/IP详解》三本书下来那可是很需要耐心的……

网友(2013-10-29):
目前正在学这块,也不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
看你做哪一层的程序和对性能多大的要求

网友:
看开发需求了 ,如果是自己要做一些特定协议交互 和 心跳包这些的  ,那还是得初始了解一下的

如果是开发上层应用产品 ,,业务交互 直接学用C写socket交互通信就可以了

硬件现在都自带协议栈 不用自己搞进去  ,

我搞了个 串口转WiFi透传的开发板 ,基本上搞MCU的人 都不需要再学习网络的什么  直接配置好域名ip和端口波特率这些,串口的数据就可以直接传到指定服务器 进行处理了
有了这种网络透传模块  做底层硬件驱动的 只需要在这上面处理数据, 网络已经变成透明了 就只需要直接考虑socket的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