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显示总是在闪烁--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3):
参考论坛里面的程序自己用STM32的AD写了一个简单的示波器显示程序,现在显示的波形总是在闪烁,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while (1)
  {

                for(aa=0;aa<400;aa++)
                {

                        da[aa]=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20;
                        for(bb=0;bb<100;bb++);
                }
                cc=1;
                aa=0;

while(cc){

        if(da[aa]<100&da[aa+1]>100)        {
         dd=aa;
         for(bb=0;bb<320;bb++)
         {
                 DrawPixel(da[aa],bb,red);
                if(da[aa+1]-da[aa]>0)
                 {
                        ee=da[aa+1]-da[aa];
                        gg=ee>>1;
                        for(ff=1;ff<= gg;ff++)
                                {
                                        DrawPixel(da[aa]+ff,bb,red);
                                        DrawPixel(da[aa]+ee-ff,bb+1,red);
                                }

            }
           if(da[aa]-da[aa+1]>0)
                 {
                        ee=da[aa]-da[aa+1];
                        gg=ee>>1;
                for(ff=1;ff<= gg;ff++)
                                {
                                        DrawPixel(da[aa]-ff,bb,red);
                                        DrawPixel(da[aa]-(ee-ff),bb+1,red);
                                }
                  }

                aa++;
                for(ee=0;ee<100;ee++);
         }

         aa=dd;

         for(bb=0;bb<320;bb++)
         {
                 DrawPixel(da[aa],bb,GREEN);
                if(da[aa+1]-da[aa]>0)
                 {
                        ee=da[aa+1]-da[aa];
                        gg=ee>>1;
                        for(ff=1;ff<= gg;ff++)
                                {
                                        DrawPixel(da[aa]+ff,bb,GREEN);
                                        DrawPixel(da[aa]+ee-ff,bb+1,GREEN);
                                }

            }
           if(da[aa]-da[aa+1]>0)
                 {
                        ee=da[aa]-da[aa+1];
                        gg=ee>>1;
                for(ff=1;ff<=gg;ff++)
                                {
                                        DrawPixel(da[aa]-ff,bb,GREEN);
                                        DrawPixel(da[aa]-(ee-ff),bb+1,GREEN);
                                }
                  }
                aa++;
         }

         cc=0;
         }
         aa++;
         if(aa>50) break;

        }
  }
}

网友(2011-05-12):
1.采样速度太快
2.没有同步

网友:
楼主能共享电路图和程序吗?

网友:
没有整体覆盖  出一个波形了再整体覆盖掉原来的  不要一个点一个点的覆盖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