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普及一下电路中的阻抗不匹配会造成反射,是怎么回事(用欧姆定律之类的,越基本越好

楼主(2010-04-13):
最近接触PCI,上面说信号的驱动器采用的是发射波信号驱动器,有没有告诉我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思考中。。。

网友:
欧姆定律只分析了纯电阻的R/I/V关系,难道能用欧姆定律分析RLC电路?
更加不好分析高频电路了。

楼主:
楼上的别误会啊,我只是怕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解释都行啊。

网友:
这还真不好说得简单…… 建议还是看看电路分析之类的基础书吧。

网友:
建议看微波。已经不是高频了。

网友:
我来用欧姆定律简单解释一下吧,假如有一个电池(内阻r)给一个电阻R供电,那么哪种情况下电阻能获得最大功率呢?答案我们都知道,R=r时,电阻获得最大功率,这就是所谓的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为了传输最大的功率,如果不是匹配的,就会形成反射,反射有2中极端情况,开路和短路,这时候电池向外提供的能量为零,即所谓的全反射。呵呵,这样举例可能不太严密,不过可以对阻抗匹配形成个基本的概念。

网友:
注意到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在阻抗发生变化的分界处,电流和电压不能突变,否则会产生无穷大的电场或者磁场;

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必须再定义一个反射电压和电流,否则欧姆定律无法成立,再结合欧姆定律就能算出它们了。

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混叠在一起就是实际的情况了,通常就是我们看到的振铃波形了。

网友:
4楼说的对,这个已经涉及到微波了。

网友:
借楼主光,学一下

网友:
继续继续~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用欧姆定律简单解释一下吧,假如有一个电池(内阻r)给一个电阻R供电,那么哪种情况下电阻能获得最大功率呢?答案我们都知道,R=r时,电阻获得最大功率,这就是所谓的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为了传输最大的功率,如果不是匹配的,就会形成反射,反射有2中极端情况,开路和短路,这时候电池向外提供的能量为零,即所谓的全反射。呵呵,这样举例可能不太严密,不过可以对阻抗匹配形成个基本的概念。

R=r时,电阻获得最大功率?r=0时,电阻才能获得最大功率!
如果弗利叶变换能用2元1次方程解的话,还要学高数干什么?

网友:
小水沟里流水,在沟道突然变宽或变窄处会产生落差和水波纹这就是反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在哪里买到的电池r=0?

网友:
【10楼】 suipeng70
积分:155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A:
我来用欧姆定律简单解释一下吧,假如有一个电池(内阻r)给一个电阻R供电,那么哪种情况下电阻能获得最大功率呢?答案我们都知道,R=r时,电阻获得最大功率,这就是所谓的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为了传输最大的功率,如果不是匹配的,就会形成反射,反射有2中极端情况,开路和短路,这时候电池向外提供的能量为零,即所谓的全反射。呵呵,这样举例可能不太严密,不过可以对阻抗匹配形成个基本的概念。

R=r时,电阻获得最大功率?r=0时,电阻才能获得最大功率!
如果弗利叶变换能用2元1次方程解的话,还要学高数干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解释是贴切的,高频电路中信号的传输是传输功率,而不是单一的电压活电流信号。
而高频电路中不遵循通常的欧姆定律是因为普通欧姆定律假设导线(0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但是在高频电路中导线上的各点电压却并不一定相等!
做一定假设,傅里叶变换一样可以化简为2元1次方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楼都说了,已经不是高频了。
另外想请你用2元1次方程一下傅里叶变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都力求把问题简单话,你何苦要把问题复杂化。418425051 宽 也只是“做一定的假设”。

楼主:
呵呵,给个最佳答案吧,十一楼。

网友:
楼主直接想光,一束光打到黑体里面,都被黑体吸收掉了,那叫阻抗匹配。打到镜子上面,都被镜子反射掉了。电阻那个阻抗匹配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不适合理解高频的。光和微波的物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反射电压的计算见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直接想光,一束光打到黑体里面,都被黑体吸收掉了,那叫阻抗匹配。打到镜子上面,都被镜子反射掉了。电阻那个阻抗匹配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不适合理解高频的。光和微波的物理原理是一样的。

地道。

网友:
信号频率很高后就具有光的特性当光从一种介质射入另一种介质是肯定会发生反射的 这是可以看到的 不难理解 事实高频率信号本来就有光的特性 看看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就明白了

网友:
看看传输线原理就好了。 会解释所有这些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直接想光,一束光打到黑体里面,都被黑体吸收掉了,那叫阻抗匹配。打到镜子上面,都被镜子反射掉了。电阻那个阻抗匹配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不适合理解高频的。光和微波的物理原理是一样的。

对头,尤其是<电阻那个阻抗匹配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开什么锁就要用什么钥匙,不能牵强附会.
电阻只是阻抗的一个子集,是相位在0度时的特殊情况,
怎么能用点解释面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源……塞进电池不就可以了,何必呢?

网友(2010-05-18):
回复 网友E:

我举例时用电池就是为了表示信号源有内阻,你非得给换成电压源,理想电压源内阻无穷小,你又是何必呢?

网友(2010-06-20):
据说pci发的信号只有正常的1/3 还是2/3 忘记了。然后呢靠反射叠加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信号。
信号线尽量做到等长。还有长度限制的。当时记得是从源端算7英寸。
有专门介绍pci的 书。

网友:
顶一下5楼,如果只用欧姆定律解释阻抗匹配的话,OverMoutain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呵呵。

至于r=0,已经超出了本题的范围。

网友:
5楼说得对,但跟没说差不多,哈哈

网友:
请教【18楼】 frival

公式推导里面为什么
传输电压是入射电压加反射电压。
传输电流是入射电流减反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F:
----------------------------------------------------------------------
因为电压都是以同一个地作为参考的,叠加在一起就是相加了;电流是按某一个正方向来定义的,反射电流和入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就是减了。

应该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
阻抗就是有阻有抗。电阻只是一部分。电抗部分不能以电阻来计算。要不那些公式里还有一堆复数干什么。

网友:
【33楼】 frival

哦。我开始也是这么理解。
不过回头想了想:电压相加基本上可以看做两部分电路是串联。电流相加减基本上可以看做该电路有分支,存在并联关系。可能这是集总参数模型和分布式模型的区别吧。

这个数学模型很方便的推导出了两部分阻抗不同引起的反射系数。但没有解释为什么阻抗不同会有反射电压和反射电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在6楼已经说明了,主要是为避免产生突变,其实产生反射已经是实际的结果了,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对物理现象的解释也只是去适应现象。

网友:
好像需要行波理论吧,否则没法解释微带线各处电压电流不均匀的情况. 我是没法理解这个....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