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国产宁波中策DF1440数字合成函数发生器(100uHz ~ 40MHz,售价4000元)

楼主(2010-04-13):
应该是PC机向机器写入IAP或者校正数据的SIP吧 (原文件名:IMG_6377_调整大小.jpg)

What's this (原文件名:IMG_6382_调整大小.jpg)

这个帅 (原文件名:IMG_6386_调整大小.jpg)

数字电位器X2 (原文件名:IMG_6387_调整大小.jpg)

一堆78XX + 79XX (原文件名:IMG_6415_调整大小.jpg)

这个牌子的电容我还真不认识 (原文件名:IMG_6418_调整大小.jpg)

吹的是DDS芯片 (原文件名:IMG_6419_调整大小.jpg)

发图完毕

网友:
那么复杂,用电脑软件能不能产生低要求的功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可以用声卡产生波形

网友:
相对于4K的售价,分量还算足的。

网友:
照抄固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开以后没有看到任何精密电阻,但它的幅度数字步进设置却可以做到10uV,因此很怀疑他的实现方式,只是手上没有精密的仪器验证。

这种东西做为仪器用肯定远远比不上安捷伦,只是拆解来作为方案参考的话我觉得会更有价值,毕竟国外大厂的实现都是基于自己的ASIC,国内工程师难以仿制。

网友:
我觉得方案都没参考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似乎我把这家厂在这里的声誉毁了 = =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似乎我把这家厂在这里的声誉毁了 = =b

他自己毁的。

网友:
不错。比“二姨”那种拆解分析栏目真实多了。
看看都开眼界。

网友:
貌似比普元的做工好点啊 。
我手里刚好有4台。

网友:
不管怎样,尊重宁波中策电子技术人员的劳动成果,02年的老产品了,不用在这里说事。

网友:
阿莫的拍摄技术能不能传授一下,改天我拍普源的DDS
拍摄灯光有什么技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莫的灯光可是价值10W+,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呵呵

网友:
。。。原来我用的信号发生器也是抄的。。。我用的是盛普F40....95%相似。。。

网友(2010-07-10):
这个牌子的电容我还真不认识 (原文件名:IMG_6418_调整大小.jpg)
-----------------------------
淘宝上10元的LM3886拆机功放板就是用的这个电容。。。

飞电阻太不应该了,还有那条手工焊的线,还不如我随便焊焊。
不过用料还是比较足的。做工不好。

网友:
继电器是松下的么

网友:
看外观就想是山赛的

外形很想安捷伦

网友:
上传一张我拆的Agilent的33250信号发生器的内部照片,照的不好,凑活着看吧

网友(2010-11-16):
魏老师的家当可真不弱哦!

网友:
电容是台湾的 嘉美功 不知道这几个字对不对,音译的

网友:
原来做设备用过中策的电源 水平也还将就

不过对于仪表设备,就像阿莫说的 这样的工具你能相信吗
我们用同惠的LCR测出变压器Q值有问题供应商都不承认
so刚买了台安捷伦的E4980A--on the way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33250比33220早设计很多呢~集成度差好多啊

网友:
一样方案的有好多,盛普也是一样的板子,不过SP的频率基准比中策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把末级那几个功放管周围再拍一些,确认是不是完全的抄板,
目前已经确认和南京一家仪表公司的非常类似了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F:

33250的DAC工作在250MHZ,33220的DAC工作在50MHz,所以使用了大量的ECL电路,模拟程控放大一个陶瓷封装的芯片就搞定了,这个才是重点,33250的频率输出范围为80MHz

网友(2011-10-17):
33250更加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