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灌胶后 开关电源板竟然变成了人体感应器

楼主(2010-04-13):
小弟的一块开关电源板灌胶 用的是环氧树脂AB胶  壳子是铝合金的  灌胶大概300多克  胶是卖胶的人自己调自己灌的 胶肯定是调匀的
灌之前板子是完全正常的
灌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用手一摸外壳 输出就会变化

用电桥测量固化后的胶 1毫米间距 电阻十几M欧姆以上,
固化过程中温度不超过60度,自己用探针测的表面温度42度左右。

除了回路中LM358之外和   次级几个电解电容不能确定是不是原厂的其余器件都是原装的质量不会出现问题

各位前辈有熟悉 AB胶 的没 帮忙分析下

是那个环节影响了电源回路呢

谢谢了

网友:
灌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用手一摸外壳 输出就会变化
说明线路没有连接正常啊!

网友:
嘿嘿,AB胶不是用来灌封的,要那种黑色的胶才行

网友:
环氧树脂胶固化时应力太大,可能是什么地方元器件动了。还有如果胶是黑色的,颜料有可能是用的四氧化三铁,有磁性,用多了对开关电源有影响。
灌封开关电源最好用有导热阻燃功能有机硅类胶。

网友:
应该是线路那儿拉伤了。要用硅胶的。开关电源封胶时应该先加一层硅胶做保护才行的。不能直接用AB胶等。

网友A:
普及一下知识:
常用的灌封胶类型及特点

环氧树脂类:固化时有应力,放热,收缩,容易拉断器件和细线。好处是起些保密作用(对内行无用)。价格一般。
聚氨酯类:多用于洗衣机控制电路灌封,防水好。有毒性,价格低。现在也有毒性小一点的。
有机硅类:分两种。
一种缩合型,例如常见的703704就是缩合型。但是703类粘度太高,不适合灌封。缩合型的固化时收缩,有应力。放出低分子和酸或者醇等,对电性能有影响和腐蚀,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固化,固化深度当然浅。价格高低不一,适中吧。
另一种加成型,无收缩无腐蚀无应力。可以深层固化,是最好的灌封胶,也是价格最高的。还有缺点是容易中毒导致不固化或者仅仅表面固化。
北京一家研究所做的什么武器上的模块,就是里面不固化,结果使用的时候到处流。原因是导线外皮里的增塑剂引起胶中毒。找了一大堆专家找原因,亲历的,但俺不是专家。

网友:
楼上的知识好,

楼主:
现在终于试出一块能用的电路板了 不过用的是不同的电路板
现在看来是电路板和胶综合因素导致的
我再灌几个试试  找找原因

楼主:
哎  最终没还是没解决  顶最后一次  看那位 再帮忙想想

还是说下最后几次实验结果吧

出问题的电路板 又灌了几次  故障现象完全一样  电流变化的程度也惊人的接近    可以确定这不是什么偶然因素引起的,
一定是某个地方 特别容易出问题

另外一款大的电路板 元件都是0805封装的 灌的壳子也比较长 所有灌胶的均不会出现问题

这两款电路板的区别如下

1 尺寸   问题板长度小    但宽度一样
2贴片器件封装           问题板0603
3 问题板使用了一款新IC   并且其回路 的运放是358 赛格柜台拿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针对性的.不好说的.
给你个建议.
局部灌胶,多灌几个.试试
至少先确认问题的大概位置.

楼主:
恩 谢回复【11楼】pheral

恩 谢了哥们  这点我也想到了  不过没实验用的板子了    赫赫    得过阵再说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灌胶时使用专用的设备了吗?还是自己手动灌胶的?我不怎么懂,请指教。

网友(2012-04-03):
同问,用什么机器还是手动?机器需要多少钱?

网友C:
我也前几天头大,搞的我灌了几十块板子,波形全变了,后来改了电容后正常。楼主查一下板子上面关键部位的小电容......改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D:
什么情况下需要灌胶?  我看好多PLC和变频器都没灌胶,也照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下需要灌胶?  我看好多PLC和变频器都没灌胶,也照常使用。

有的是为了提高防护等级,有的是为了技术加密。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模块灌胶,也是黑色的AB胶,发现固化过程发热很大,再就是固化时间很长,后来用了704硅胶,情况好一些,但是硅胶硬度不够,很容易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及一下知识:
常用的灌封胶类型及特点

如果能楼层收藏就好了啊.这个一定要保存的

网友:
4L5L6L有道理,我们这里有批旧板子,经常出现故障(潮湿),前几天用聚氨酯喷上后,基本没有问题了。

综合所述,最后先聚氨酯打底,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在聚氨酯之上,用环氧树脂固定,后者估计LZ是用来防盗版的,不过都可以融掉,只是增加盗版的成本。

我们喷的顺序是:清洗,热风干燥,喷第一次,阴干,第二天喷第二次,现在电路板上有厚厚的一层,防潮性能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悲剧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所用的胶不适合灌封开关电源,开光电源工作在高频高压状态,对胶的性能要求较高,尤其是绝缘性能,可以使用硅橡胶一类的试试,我们碰到过楼主的类似问题

网友:
灌胶之前板子喷一层三防漆处理一下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这样做过

网友:
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
应该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小电容,一是固化应力。固化的高温也有可能但影响应该比较小。

网友:
灌胶之前应有溶胶措施。否则试验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论坛版本的提醒功能真好,让俺知道要回复这个帖子:
每一种材料(这里指胶)都有介电常数和体积电阻率,可以判断的是:你的板子不适合用这种AB胶(这种胶价格低廉,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填料,至于填料的纯度和品种,只有去做分析)。
体积电阻率影响绝缘性能。
介电常数影响分布参数。
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了胶的导热系数,做为开关电源使用,散热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没有导热填料的AB胶,会缩短电源的寿命。
不是所有的环氧类的AB胶都不能用。
换胶吧!

网友:
对了,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参数:阻燃性。一般要达到94V0。
如果你用的胶阻燃性能不合格,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火源。造成多大的损失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前几天头大,搞的我灌了几十块板子,波形全变了,后来改了电容后正常。楼主查一下板子上面关键部位的小 ...

先三防,完全干了之后关键点最后注,开始固化的时候力量是很大的,而后会好点。

网友:
原来灌胶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学习了!

网友:
拆过一个防水LED电源,里面是黑色胶灌注.不知道是哪一类型的

网友:
建议改用可拆卸的硅胶试灌,如果没问题,可以大致断定是胶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一点点拆开分析,建议胶买正规大厂的,否者有些东西说都说不清

网友:
不就是一个电源吗,有必要这样神秘吗?

网友:
用专门的电子灌封胶嘛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一下
之前买过dcdc模块,想看看里面什么样的,抠那个黑色的胶抠了好几天

网友:
记得有次给产品灌环氧树脂,放了一天多还没干,直接通电就冒烟了,扣不下来直接废了

网友:
可以试试Hasuncast 112FR的封灌胶,但注意导热的问题。

网友:
MARK一下!
曾经见过试产汽车的HID灯用的逆变器灌胶,黑色的,温度还挺高的,可当时忘了记下来。。。只记得电容说用的105°的,惭愧啊惭愧,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只知道灌装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