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可做的小闪电 - 马克思发生器

楼主(2010-04-13):
转自 www.izheteng.com 爱折腾

前些日子介绍了特斯拉线圈的做法,效果相当壮观,但是工程也相当浩大,造价挺高,并不是每人都能亲手做一个的。

如果你只是想领略一下高压电火花的魅力,马克思发生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只要几个电容、电阻,简单的组合一下,很容易得到几厘米长的电弧,相当漂亮。

下面是一款简版的马克思发生器电路图:

这款马克思发生器总共有六级,每一级由0.002uF 20kV的电容和两个1m欧姆的电阻构成。左边是一个霓虹灯变压器(9kV 30mA),它产生的高压交流电,通过10个1N4007串联组成的整流器整为直流电,给并联的六组电容充电,当电容充到一定电压的时,就会击穿电容间的放电尖隙,这时6组电容就变成了串联的形式,电压骤增,开始放电,发出很大的声响并能产生5厘米左右的电弧,大约每2~3秒放电一次。把电容间的放电尖隙改造成球隙,电弧长度还可以大幅度提高,达到15厘米左右。够简单吧!

简单组装:

放电效果:

下面这款是改进型,主要是将上面的霓虹灯变压器换成了自制的高压发生器。它由555时基集成电路和高压晶体管构造而成,驱动一个电视机用的高压包,产生12kV~20kV的高压。

换成自制的高压发生器以后,整个体积就袖珍下来了,可以全部装配在一块小木板上。需要注意的是高压晶体管容易发热,需要配块大点的散热片,最好还装个小小的散热风扇。这款高压发生器可以拉出10厘米长的电弧,够你乐一阵子了!

往下看,还有款9级的,国人制造。

友情提醒:高压危险,玩的时候小心点!
再上几张炫图,大型马克思

网友:
小时候用普通变压器做过,没有电容升压的,可以拉弧到四厘米,单条的,

但是很快就把变压器本身给打坏了。

楼主:
感觉马克思高压发生器比特斯拉线圈容易做,不过放电是间歇式的。

网友:
不玩高压已多年

原来玩黑白的行输出变压器玩坏了一堆,一块钱一个也不心疼,

损坏原因是玩的时间太长,内部发热厉害然后短路了,或者电源电压太高,直接内部击穿了

行变最长火花也就10mm,摩托车的点火线圈就很high轻松打出30mm,不过要输入高压220V,玩的时候很紧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玩高压已多年
原来玩黑白的行输出变压器玩坏了一堆,一块钱一个也不心疼,
损坏原因是玩的时间太长,内部发热厉害然后短路了,或者电源电压太高,直接内部击穿了
行变最长火花也就10mm,摩托车的点火线圈就很high轻松打出30mm,不过要输入高压220V,玩的时候很紧张

同好啊,我当年也很想用高压包来做,跟搞家电维修的搜集了一堆坏的高压包,就是没钱买个好的

网友:
照做了一只,没成功,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做了一只,没成功,晕

估计是放电隙没有调整好。

网友:
高压电大约能达到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要看级数,如果6级,高压包输出12kv,那么经6级电容倍压就是72kv,你也可以增加级数。

网友:
液晶的背光高压板可以用吗?

网友:
很好啊~~~就是不知道危险性。。。

网友:
不错有机会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得用类似原理的电荷泵,用这个一下给电糊了!

网友:
马克思发生器

网友:
可以做成一个手持的“激光剑”,那就好玩了

网友:
有空做一个,实验室有个大型的,测压敏电阻的,电流能有十几个ka

网友:
这个要是让电弧电一下的结果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死即残!(*^__^*) 最好不要拿自己做实验,估计厉害点会被电晕,即使不晕也很痛苦!!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高压危险,请注意防护。

网友:
家中有老小,安全第一。路过!

网友:
做点做了个简单的,10级,还行,电弧拉到6厘米左右!

网友:
哈哈 玩玩还可以

网友(2010-05-13):
照做了一个,5级,4CM...

刚开始用的是电木板,一直不成功,测试后才发现,电木板绝缘强度不够,高压下已导通,所以不放电...
调整放电间隙的时候螺丝刀绝缘强度不够,一个闪电过来,就把螺丝刀扔到一边去了.....

高压危险,做这些试验的时候工具一定要注意绝缘强度的测试....

接下来,准备做个小型特斯拉.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 ,一步小心就电挂了 ,还是老实玩玩弱电吧

网友:
被骗进来了。。。
不敢做。。。

网友:
挺刺激的。

网友:
非死即残!(*^__^*) 最好不要拿自己做实验,估计厉害点会被电晕,即使不晕也很痛苦!!
————————————————————————————————————————
偶小时被电警棍电到~~~
眼前猛一黑,一觉到天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款马克思发生器总共有六级,每一级由0.002uF 20kV的电容和两个1m欧姆的电阻构成。......

搞电子扫描显微镜的时候玩过。千万不可大意呀!
人人可做,不可人人玩!!

另,楼主搞错了!
请看清原图,1M欧姆的电阻。和 1m欧姆 相差了多少倍啊!?
1000,000,000 倍。

引用楼主位图片

网友:
两头套上玻璃管 当日光灯用哈哈 我发明了电灯

网友:
特斯拉果然是个被误解的天才。

网友:
以前自己绕过一个线包

初级几圈,次级,上万圈~~~

初级接上5v电,然后迅速断开

次级打火了,

爽~~~~

在接上,再断开~~~~不打火了~~~~

万用表测量,次级无穷大~~~~

哭了~~~~~

网友:
v发发发发发发

网友(2010-07-19):
问问LZ,我这有个8个脚的黑白电视高压包,要连马克思发生器,看了你那个图,不知道接哪个脚,能给说下么,谢谢

网友:
会不会电死人啊?那么危险!!!!!!

网友:
论坛里有哪位制作成功了啊?

网友:
我做的马克思,10阶的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一直学习弱电,还没有接触过强电
路过吧

网友:
有空试试,呵呵

网友:
这玩意我是不敢试,怕怕。。。。。

网友:
没有高压经验的不要玩
我原来设计过一段时间的高压包
实验中不小心摸到32KV左右的高压帽
直接电的坐地上了,午饭都不想吃了

网友:
用臭氧消毒柜里面的臭氧发生器做高压源也不错

网友(2010-08-19):
不错 ...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用这个灭老鼠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
已经买好了高压包,晚上淘宝定电容,明天路过去买剩下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推荐,比如说二极管和三极管引用图片【楼主位】sunzhaod 查尔斯*SUN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经买好了高压包,晚上淘宝定电容,明天路过去买剩下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推荐,比如说二极管和三极管引用图片【楼主位】sunzhaod 查尔斯*sun

引用图片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有空做个、真好看

网友(2010-10-06):
有趣的玩意

网友: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老婆,小心为上

网友:
看个热闹

网友:
我看之后也有点怕

网友(2010-11-16):
有空也搞个玩玩。

网友:
怎么看都像当年模电里的倍压电路

网友:
别打坏自己的电脑啦

网友:
好玩。。有空做个看看。。

网友:
呵呵,高压危险啊!

网友:
不知道能否做来灭蚊子??
家里蚊子挺讨厌的!

网友(2010-12-17):
还是弱电比较好。
高压,好怕怕....

网友:
我在《Triple X》电影中的,看到过,他们开Party的场景就是有很多电弧,放着DJ,MM们扭着身子,场面很high啊。。

网友:
放在蚂蚁洞两边…………

网友:
其实我想做一个像  魔法师学徒 里的音乐电弧,闪电跟着音乐节奏闪,帅呆...
但是水平有限...

还有有没有高手说说怎么才能安全玩高压电?

网友:
电到的话乐子估计会很大.....

网友(2011-01-21):
有危险吧~~大家注意安全啊~~~~~

网友:
玩过打火机打火,也能有点电弧就是短短了点.打在身上有电的感觉.

网友(2011-03-09):
有危险大家注意安全啊  电到的话  估计就马克思了

网友:
比我做的效果好多了。

网友:
就是高电压试验用的冲击发生器啊。我们管做这种试验叫点炮,高的可以达到几百万伏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不是马克思发生器,而是二极管倍压电路的直流高压发生器,估计是有限流功能,否则一旦拉弧就会烧元件。

网友:
那位牛人能详细介绍下玩高压怎么样安全的玩啊,毕竟高压太危险了,一个不小心就....

网友:
我要试做

网友:
我勒个去 吓死了

网友:
有空试试,不过感觉很危险的!

网友(2011-04-17):
接几伏的电压啊

网友:
mark一下,有机会做试试

网友:
mark,好玩,不过对器件要求挺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字,帅。。。不过,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网友(2011-07-14):
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搞到齐全的器件?

网友(2012-09-01):
随便用zvs弄了一个4级的  玩得很high   上到10级   不打火了   正在调试中  最后会上到二十级

网友:
级数加到一定效果就不明显了吧??越往后间隙应该越小吧?

网友:
以前也试着做过,烧掉一个高压包后就没有下文了